信捷plc测量电机转速

楼主(2023-07-10):
信捷plc怎么测量电机的实时转速?用接近开关和xc2

网友A:
要用高速计数器,计算每分钟转 的圈数就是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用高速计数器,计算每分钟转 的圈数就是速度



可以详细的讲一下嘛,这个问题我找了好多都不是,求求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