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可控硅的温控仪,如何使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2023-07-10):
客户有个烤箱出问题了,经过现场检查,是用温控仪、固态继电器、PT100作为主要元件的控制思路,

把客户自己换的温控仪,固态继电器带回来,经测试固态继电器完好,而温控仪经与供应商沟通,却是外接可控硅的一款,供应商说是要接固态继电器,就要换温控仪。

我想问的是,人家原来就是用的这一型号温控仪,为啥接上固态继电器就可以用,这有什么玄妙之处吗?有没有大神,能够解答下?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2024-06-07):
温控仪的型号只是说明了基本功能,具体的功能及配用了一些什么模块,还需要从其后缀的字母中才能看出来。看来原来的温控仪的主输出模块是配固态继电器的,属于SSR电压输出,而配可控硅的属于无触点开关输出。

网友A:
外接可控硅的温控仪,如要使用固态继电器,实现的方法有两个:

1.如果温控仪的模块是可以更换的,购买一块配固态继电器用的SSR电压输出的模块,换上即可。

2.可试在温控仪输出的无触点信号回路中串入10V左右的直流电压, 来做固态继电器的驱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