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3-07-11):
一般好少把变频器的模拟量全用了,但这次用上了。

问题是AVI是接入一个电位器(电源是由变频器+10V提供),ACI是接入一个3线制的电流4-20ma型的传感器,AFM1是输出一模拟量,但这3者都用一个公共端ACM,这样AVI和AFM1是没问题,但ACI也能共用这公共端吗,一个是压输入,一个电流输入。

如果不行,我传感器可以换成3线制的0-10V的传感器,现在都是电压输入,但这样ACI的负是外部电压24V的负,也可以接入ACM吗,

网友A:
这是台达的变频器吧,共用公共端可以的

网友B:
这是二个信号公用点连接问题,不是可不可以,是必须连接。

网友C:
公共端接电压型也有电流流过啊,不要纠结,直接干!

网友D:
可以直接干,电流信号到变频器接口后会转化成电压信号后再转化成CPU识别的频率型号

网友E(2023-09-01):
标明是公用端你还担心啥?其实AVI接入一个电位器后也是电流输入,一般是标准的250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