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个电力调整器和固态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3-07-11):
请问一下,用于控制温度电力调整器和固态继电器怎么选择,是大功率的适合电力调整器吗

网友A:
电力调整器是什么?你说的是不是用于温度控制的调功器?

调功可以用晶闸管+控制电路,也可以用固态继电器,SSR内部集成了控制电路。

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调整器是什么?你说的是不是用于温度控制的调功器?调功可以用晶闸管+控制电路,也可以用固态继电器,SSR内部集成了控制电路。一样的东西。...



对就是控制温度的调功器,但是调功器比固态继电器贵啊,所以问问有什么区别,固态继电器是不能用大功率的吗?

网友A:
SSR有大功率的,80A以上就带风扇。用一块带调功功能的温控表,配SSR就行了。

网友A:
乖乖小笨熊这方面经验丰富,给解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R有大功率的,80A以上就带风扇。用一块带调功功能的温控表,配SSR就行了。...



想问一下可控硅是不是就是调功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SSR有大功率的,80A以上就带风扇。用一块带调功功能的温控表,配SSR就行了。...】进行回复:        --------------...



调功器实际应用中就跟PWM一样,用双向晶闸管做开关,PID调节器输出电压控制晶闸管导通、截止。开始升温时,晶闸管一直导通,接近设定温度时,PID调节器输出可调占空比的方波控制晶闸管导通截止,占空比反映的就是PID调节的结果。温度越接近设定值,脉宽越窄。

既PID调节器+热电偶+晶闸管=调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k2017"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SSR有大功率的,80A以上就带风扇。用一块带调功功能的温控表,配SSR就行了...

看这个意思,晶闸管其实和固态几点器的作用是一致的吧

网友A:
SSR=晶闸管+内部集成的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R=晶闸管+内部集成的驱动电路。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