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CCLINK IE FIELD BASIC 总线网关cpu自带的网口直持cclink

楼主(2023-07-11):
协议的不同,数据难以交换,这是生产管理系统中一直存在的难题。然而,现在有一款神奇的产品出现了,它能够将各种 profinet 设备接入到 CCLINK IE FIELD BASIC 网络中。这就是远创智控YC-PNIO-CCLKIE,一款 CCLINK IE FIELD BASIC 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它不仅连接到 CCLINK IE FIELD BASIC 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还能连接到 profinet 总线中做为主站使用。这个小巧的设备,却能够解决数据难以交换的问题,让生产管理系统更加高效便捷。

1, 除此之外,远创智控YC-PNIO-CCLKIE 还具有多种功能,包括安全隔离、故障诊断、数据转发等。它的广泛应用,不仅可以解决生产管理系统的问题,也能在其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proneta 软件获取 Profinet IO 从站的配置信息

2, 点击 1 处,软件会自动搜索从站信息,有结果会在 2 显示,3,4 是设备信息。记录设备的:名称,IP 地址,供应商名称,固件版本等信息,这些信息在配置网关时会使用。

3, 读取插槽信息。如下设备有 3 个插槽。插槽 0 是设备 Type 信息“BACICV1.4”,插槽 1 对应网关中的

slot1,信息为 DI 8 bytes,插槽 2 对应网关中的slot2,信息为 DO 8 bytes。其他的 gsd 文件按照相应,方式进行配置。

4, 完成以上信息后,把以上参数配置到网关中。

设置远创智控YC-PNIO-CCLKIE网关采集 ProfinetIO 从站设备数据

5, 打开软件后,点击新建工程,

点击新建设备,驱动类型选择如下:

6, 导入设备的 GSD 文件,获取 Profinet IO 从站的信息。设备类型信息(BACICV1.4),设备名称(robot2),设备的 IP 地址。

7, 导入后,双击设备名称,弹出设备属性对话框。

8, 添加要采集的数据。DI 或者 Input 的读写控制是 Do 或者 Output 的读写控制是

9, 配置完成后点击菜单下载,把工程下载到网关里。

转换成 CCLink IE协议

10, 点击菜单,服务-CCLink IE Field Basic。启用设置成 Yes

11, 的变量添加到对应的分类中。

12, 后,点击下载,把工程下载到网关中。

13, 就可以通过 CCLink 协议读取网关的数据。

三菱 PLC 连接网关的 CClink IE功能

14, 口接到 PLC CCLinke IE 接口,不能接其他接口。

15, “GX Works2”软件。

16, LC 的工程,或者打开已有工程。点击 plc 参数。

17,,“内置以太网端口设置”-“CC-Link IEF Basic 设置

18, 如下 123 处的设置,然后点击网络配置设置

19, 接设备自动检测就可以获取到网关的信息,如网关的 IP 地址,起始点的设置。如果没有

20, 关信息,先检查一下网关和 PLC 是否已经连接。也可以点击 4 处,手动添加.

21, 设置后,点击菜单在线”-“PLC 写入,将组态下载到 PLC 中。

下载完成后,PLC 断电重启,才能生效。

22, 设置的软元件名,查看网关里的数据。

23, YC-PNIO-CCLKIE 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技术的无限可能。在未来,我们还会迎来更多类似的神奇产品。你认为,这些产品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变革呢?快来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探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