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新增系统的网络有啥问题没有

楼主(2023-07-11):
新增的3个IO箱子站,分别位于甲乙丙三地,这3个IO子站既要和新增的主控系统通讯又要和原甲乙丙三地原有的老系统通讯,请大家看看网络结构有问题没有?

网友A:
看网络拓扑没有什么问题。相当于一个PLC与其余三个PLC进行隔离网络通信。

网友B:
不会有问题,但是注意通信网线通信距离及现场干扰

网友C:
看了下网络结构没有问题,我的理解是,新增的3个IO箱子作为主站分别和甲乙丙三个老系统通讯;然后甲、乙、丙新增的3个IO箱子又作为从站,新增主控作为主站分别和他们通讯。这种模式我在老旧系统改造上调度中心做过。

网友D:
你好 我是主营ABPLC  模块  cpu  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