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转CCLINK IE FIELD BASIC网关modbusrtu功能码详解

楼主(2023-07-12):
大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款令人惊叹的通讯网关——远创智控YC-CCLKIE-RTU!这是一款自主研发的CCLINK IE FIELD BASIC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可以将各种MODBUS-RTU/RS485/RS232设备接入到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中,实现数据传输的转换。

1, 这款网关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不仅可以作为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的从站使用,连接到三菱的PLC,还可以连接到MODBUS-RTU/RS485/RS232总线中做为主站或从站使用。而且,它还具备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例如通过网关的拨码,可以设置网关占用1个站~4个站;输入输出字节数也非常强大,输入字数最大128 word、输出字数最大128 word

2, 那么,这款网关的协议转换原理是怎样的呢?其实很简单,网关分别从CCLINK IE FIELD BASIC一侧和MODBUS一侧读写数据,存入各自的缓冲区,网关内部将缓冲区的数据进行交换,从而实现两边数据的传输。

MODBUS协议介绍

4.3.1 MODBUS存储区

MODBUS涉及到的控制器(或MODBUS设备)存储区以0XXXX1XXXX3XXXX4XXXX标识;

存储区标识

名称

类型

/

存储单元地址

0XXXX

线圈

/

00000~0XXXX

1XXXX

输入线圈

只读

10000~1XXXX

3XXXX

输入寄存器

只读

30000~3XXXX

4XXXX

保持/输出寄存器

/

40000~4XXXX

3, 网关配置及操作

5.1 配置网关的MODBUS报文 网关做为MODBUS从站

打开GW Config软件,选择“Modbus配置”,点击确定后进入设置界面。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Master”,可以添加一个虚拟主站到项目中,添加后可以在软件左侧项目树中看到此主站,如下图:

4,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Slave”,可以添加一个从站到此主站的Modbus总线中,添加后可以在软件的主窗口中看到Modbus总线中的所有站点,如下图:

5, 由于用户要配置的网关是Modbus从站,所以仅添加一个Slave即可。

6, 用户配置完成Modbus报文后,可以将配置下载到网关中。

5.2 配置网关的CCLINK IE FIELD BASICip地址

点击菜单栏“工具——在线”,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Ethernet/IP配置”。

7, 连接从站,读取配置之后,修改配置并把ip地址写入网关,此时网关的CCLINK IE FIELD BASICip地址已经配置完成。

8, 然后重新给网关供电。

5.3 配置网关的CCLINK IE FIELD BASIC

9, 点击“自节点设置”,填写PLCIP地址和子网掩码,此处应与实际使用的PLC一致:

10, 点击“CC-LINK IEF Basic设置”,在设置页面中启用CCLINK网络,如下图:

11, 然后点击下面一行的“网络配置设置”,选择右侧的通用设备,拖动到主画面中,可以看到添加了一个从站。用户根据实际的使用情况设置参数:

12, 设置完毕后,点击菜单栏的“反映设置并关闭”,结束此画面。

继续点击“刷新设置”,进行数据地址设置。网关使用 RWrRWw区域,其中RWrPLC读取到的数据,RWwPLC发出的数据。

13, 点击“监看”按钮,可以在线监测PLC的数据

14, 注意输入和输出的第1个字,分别是预留的控制字和状态字,实际数据从各自的第2个字开始。

GX WORKS3主站软件上,将输出数据的第1word赋值为1(控制字=1),启动MODBUS-RTU/RS485/RS232通讯。

15, 可以在GX WORKS3主站软件中监控到上传数据。

16, GX WORKS3主站软件上手动修改一个output数据值,在Modbus Slave软件中可以监视到,数据已经成功下发。

MODBUS异常码

(1) 从机接收到的主机报文,没有传输错误,但从机无法正确执行主机命令或无法作出正确应答,从机将以“异常应答”回答之。

(2) 异常应答报文格式

例:主机发请求报文,功能码01H:读104A1线圈值

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

高位

寄存器地址

低位

线圈数

高位

线圈数

低位

CRC

0AH

01H

04H

A1H

00H

01H

xxxx

17, 由于从机最高线圈地址为0400,则04A1 超地址上限,从机作出异常应答如下(注意:功能码最高位置1):

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高位

CRC

0AH

81H

02H

xxxx

(3) 异常码:

异常码

名称

说明

非法功能

所收到的报文功能对于被编址从机是不允许执行的。

非法数据地址

数据字段中的地址对于被编址的从机是禁止的。

非法数据

数据字段中的数值对于被编址的从机是禁止的。

04~07

保留

奇偶校验错误

通讯报文中的奇偶校验出错。

18, 这款通讯网关的功能真是让人惊叹!它的出现,无疑会为很多人的工作带来便利。你们对这款网关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们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