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手柄怎样自动生成在明细表中

楼主(2023-07-12):
大家好,求助一下,塑壳断路器的 手柄,根据使用情况,可以购买或者不购买。购买后,通过和门的安装,可以确保,手柄断开空开后,才能打开柜门。但是,在原理图上,怎样描述手柄或者画出来呢。如果不画,不能作为主部件的话,生成的明细表又没有该部件,怎么办呢?

网友A:
在对应的塑壳断路器里面的部件表添加上手柄的部件就可以

网友B(2023-08-12):
引用 网友A:
在对应的塑壳断路器里面的部件表添加上手柄的部件就可以



是的,可以这么操作的,也可以到电气产品的官网看有没有相关的信息,自己做个部件,加上布局原理图及变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