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10 系统断电重启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3-07-12):
LK210 系统断电重启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如果 LK210 系统中设置了交换机,系统断电重新上电时,最好先交换机上电, 然后 LK210 上电。

如果 LK210 系统中没有交换机,则直接上电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B(2023-08-29):
先用万用表量一下供电电压,24VDC,确定输入电压没有问题后,即可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