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2.2利用OPC2.3与WinCC通讯时版本不同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3-07-12):
200smart2.2利用OPC2.3与WinCC通讯时版本不同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是你电脑的版本高了,PCaccess需要的版本低,你需要找和PCaccess版本一致的,或者你找高版本的PCaccess,不过最好还是找个win7系统吧

网友B:
PC Access确实不太好用,稳定性也差,下面推荐三个方案可以尝试以下:

  1. 使用其他OPC软件,如Kepware。优点是稳定性好,缺点是收费,不过可以pj

  2. 使用Simatic PC NET作为OPC服务器。优点是稳定性好,确定是配置麻烦且需要授权.

  3. 使用协议转换模块,比如大连德嘉ETH-PPI。优点是稳定性好,不需要做过多的配置,直接可以使用wincc连接,缺点嘛,就是需要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