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地址与程序地址一样但无法写入数据???

楼主(2023-07-12):
地址一样但触摸屏D416里输入的3000 ,在程序中定位速度D416中并未写入数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416通信链接未编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416通信链接未编址



请问大神,D416通信连接在哪里???如何编址??谢谢

网友B:
这是什么品牌触摸屏的,触摸屏变量和PLC没通讯上

网友C:
你先确认一下,触摸屏和PLC通信是否成功了?你触摸屏上所谓的D416是不是真的就是PLC中的D416

网友D:
我觉得是你触摸屏这个地址不是32位的,而是16位的,新手必问的问题,看看这个数值元件,数据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品牌触摸屏的,触摸屏变量和PLC没通讯上



威纶通的 ,通信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确认一下,触摸屏和PLC通信是否成功了?你触摸屏上所谓的D416是不是真的就是PLC中的D416...



通信不上是不会显示数值框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你触摸屏这个地址不是32位的,而是16位的,新手必问的问题,看看这个数值元件,数据格式...



大神啊,说对了,是格式问题,我定位指令是32位的,但定位速度和地址都是16位无符号啊。而且X轴走的是负值,使用我该成32位有符号格式就可以了、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