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系列PLC以太网通讯处理器欧姆龙以太网通讯教程

楼主(2023-07-12):
捷米特JM-ETH-CJ转以太网模块是一款经济型的以太网通讯处理器,是为满足日益增多的工厂设备信息化需求(设备网络监控和生产管理)而设计,用于欧姆龙CJ1/CJ2/CS1系列PLC的以太网数据采集,非常方便构建生产管理系统。

捷米特JM-ETH-CJ转以太网模块采用即插即用设计,不占用PLC通讯口,即编程软件/上位机软件通过以太网对PLC数据监控的同时,触摸屏可以通过复用接口与PLC进行通讯。转以太网模块支持工控领域内绝大多数SCADA软件,支持欧姆龙以太网协议和透传两种通讯方式。

当您第一次拿到转以太网模块产品后,可以按以下步骤完成对产品的初步测试。

1       上电、观察指示灯

将以太网模块插在PLCDB9通讯口上之后,红色Pwr电源指示灯和绿色Bus指示灯应立即常亮,如果有正常的通讯,绿色Bus指示灯将闪烁。

2       连接电脑、查看Web网页

用以太网网线(交叉和直连线都行)将电脑网卡和转以太网模块的RJ45端口相连,观察转以太网模块的绿色Link指示灯应常亮。Link灯常亮表明转以太网模块已经建立了以太网连接。

如果电脑启动了无线网卡的话请禁用无线网卡(某些时候会影响有线网卡的通讯)。将电脑的本地网卡的IP设置成192.168.1.100。如下图所示:

电脑上运行InternetExplorer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178(这是JM-ETH-CJ的出厂IP地址),然后按回车键,浏览器应能显示转以太网模块的内部Web网页。

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登录后显示的首页,如下图所示:

设备基本信息:由出厂时预置。

PLC型号:显示当前PLC类型。

串行接口参数:显示当前设置的串行接口COM1COM2的参数。

以太网接口参数:显示当前设置的以太网接口参数。

2.1   串行总线接口参数

PLC串行参数自适应:默认为“开启”,“开启”状态下不需要再去设置“PLC(COM1)——>PLC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将自动识别PLC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PLC波特率自动调整:默认为“关闭”,开启后自动调整PLC波特率至115200bps,选择关闭可将PLC波特率恢复至调整前波特率。

HMI串行参数自适应:默认为“开启”,“开启”状态下不需要再去设置“HMI(COM2)——>波特率”,将自动识别HMI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系统工作模式:选择转以太网模块的工作模式,有“欧姆龙以太网协议”和“YCTCP”两种模式,其中“欧姆龙以太网协议”兼容“YCTCP”模式,建议用户选择“欧姆龙以太网协议”模式。

通讯重试次数:当通讯发生错误时转以太网模块进行重试的次数,默认为3

PLC(COM1)——>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根据PLC的实际参数进行设置,当“PLC串行参数自适应”状态为“开启”时,设置此参数无意义。

HMI(COM2)——>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根据HMI的实际参数进行设置,当”

HMI串行参数自适应”状态为“开启”时,设置此参数无意义。

2.2   以太网接口参数

设置转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掩码和网关;

当更改以上参数后请点击[确认]按钮,转以太网模块将复位并重新启动。请回到地址栏重新键入新的IP地址刷新首页并查看以太网接口参数设置是否有效。

本地端口号:此参数可自由设置,但必须和虚拟串口设置软件中的“端口号”保持一致(如果用到虚拟串口的话),默认为9600,建议默认。

FINS/UDP通讯:默认为“开启”,建议设为默认“开启”。

修改密码、确认密码:修改密码后,点击[确认]按钮,转以太网模块将复位并重新启动。

2.3   通讯诊断

COM1—通讯请求总数:所有发送到PLC的通讯请求数目;正确响应次数:PLC正确响应这些请求的数目;错误响应次数:PLC发出的错误响应数目;

COM2—通讯请求总数:所有发送到触摸屏的通讯请求数目;正确响应次数:触摸屏正确响应这些请求的数目;错误响应次数:触摸屏发出的错误响应数目;

TCP/IP—通讯请求总数:所有发送到计算机的通讯请求数目;正确响应次数:计算机正确响应这些请求的数目;错误响应次数:计算机发出的错误响应数目;

TCP连接数:S7TCP客户机连接数,包括编程软件、组态王等的TCP/IP通讯;运行时间:转以太网模块上电后的运行时间

上次内部故障:转以太网模块的系统故障,正常情况下不应该产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