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包液位一般用用温压补偿吗

楼主(2023-07-12):
汽包液位(差压液位计)一般用用温压补偿吗?

网友A:
补偿看什么原理的液位计

网友B(2023-11-30):
是应采取补偿的, 如用单室平衡容器就要进行压力补偿。但采用双室平衡容器和内置式单室平衡容器或双差压平衡容器,可使参比水柱接近饱和温度来消除液位计的测量误差;而用双差压结构的补偿式平衡容器可以使水位测量不再受汽包压力及环境温度等诸多因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应采取补偿的, 如用单室平衡容器就要进行压力补偿。但采用双室平衡容器和内置式单室平衡容器或双差压平衡容器,可使参比水柱接近饱和温度来消除液位计的测量误差;而用双差压结构的补偿式平衡容器可以使水位测量...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