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搞工控的笔记本电脑有没有必要上32G内存?

楼主(2023-07-13):
电脑小白请教一下,因为工作需要最近经常边开着博图,边开EPLAN,这时候如果开了博图仿真想跑下程序就会明显感觉到电脑卡顿,笔记本的CPU是i7-12700H,内存16G,请问是不是要升级内存条到32G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在这种情况用的什么配置?

网友A:
觉得慢么上I9,不过我觉得还是一步到位128G内存算了,不过我觉得最近联想出的工作站6万多块的应该不卡了。

网友B:
笔记本的CPU是i7-12700H,内存32G,1T固态,开博图和两个虚拟机都还好,就是锁屏再开启虚拟机会卡,我觉得你如果是固态的话即使16G运存也问题不大的啊。

网友C:
肯定有必要,内存大点,电脑用起来顺畅,心情也好,写程序画图也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笔记本的CPU是i7-12700H,内存32G,1T固态,开博图和两个虚拟机都还好,就是锁屏再开启虚拟机会卡,我觉得你如果是固态的话即使16G运存也问题不大的啊。...



因为我也不清楚其他人都是什么配置,所以发帖问问。我开了博图再开虚拟机就会卡,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只恨当初选配置的时候舍不得500块,看来必须要花了

网友D:
没有必要,你的配置已经很高了,我之前10代i5显卡2g内存8g博图v16和eplan同时操作没有任何问题,博图我用的是监控程序不是仿真,我当时也惊呆了,我想可能是固态硬盘的功劳吧。

你要关注一下到底是博图卡还是eplan卡,eplan你要是运作的不太彻底是会卡顿的,大约1分钟会卡顿那么5-6秒这样子,需要打防卡顿补丁才行。

网友E:
  能上 32G 当然可以,还有显卡最好也是单独大容量的,好点的固态硬盘做系统盘运行程序也是必需的!

网友F:
    AI回答:

对于搞工控的笔记本电脑来说,是否需要32GB内存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使用场景。以下是一些考虑因素:

  1. 应用需求:如果你需要同时运行多个大型工控软件、虚拟机或者进行复杂的仿真和模拟等任务,那么更大的内存容量可以提供更好的性能和流畅度。

  2. 多任务处理:如果你经常需要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例如同时运行多个工控软件、编程环境、数据分析工具等,那么更大的内存容量可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效率。

  3. 数据处理和存储:如果你需要处理大量的实时数据或者进行复杂的数据分析和存储,更大的内存容量可以提供更好的数据处理性能和存储能力。

  4. 未来扩展性:考虑到未来可能会有更加复杂和要求更高性能的工控应用出现,选择一个具备较大内存容量的笔记本电脑可以提供更好的扩展性。

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内存容量时还要考虑其他硬件配置(如处理器、显卡等)以及预算限制。如果预算有限或者应用需求不是特别高,16GB内存也可以满足大部分工控应用的需求。最好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预算来选择合适的内存容量。

网友G:
对于博途软件来说,1024G内存估计能快一些

网友H:
有固态硬盘是要快很多,装虚拟机开启虚拟机也是要占用内存资源的,一般来说需要分配总内存的一半给虚拟机,至少得8G以上吧,如果你电脑是16G内存,同时开一个虚拟机的话,电脑内存就少了。

网友I:
AI回答  ,怎么搞

网友J:
别安装那么多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上 32G 当然可以,还有显卡最好也是单独大容量的,好点的固态硬盘做系统盘运行程序也是必需的!...



谢谢,已经上了32G,确实有影响的,之前开了虚拟机里的WINCC,本机上就不能再开博图了,不然卡主不动了,现在换了32G的内存,两个同时开差不多21G内存,还可以开个EPLAN什么的。

话说工控的电脑配置真的也不必搞图形设计的低啊。。。。。。CPU峰值也只占用30%,之前主要就是内存太小了的问题。等几年后再换新本,一定要换个64G的!!这几年要加油赚钱!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没有必要,你的配置已经很高了,我之前10代i5显卡2g内存8g博图v16和eplan同时操作没有任何问题,博图我用的是监控程序不是仿真,我当时也惊呆了,我想可能是固态硬盘的功劳吧。你要关注一下到底是博...



eplan别用高版本,低版本不会卡顿的。

楼主(2023-08-17):
引用 网友K: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没有必要,你的配置已经很高了,我之前10代i5显卡2g内存8g博图v16和eplan同时操作没有任何问题,博图我用的是监控程序不是...



就用2。9了,新版本变化太大了,学不过来了

网友L(2023-10-24):
能不能赚到大钱呀?也想换个I7的本!现在是I5-2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