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反应速度慢

楼主(2023-07-13):
我用的上位机是组态王,PLC是西门子SMART 200,用组态王控制16个PLC,一个PLC大概65个点,变量总共2056个,变量采集频率设置100,运行系统基准频率设置125,在组态王上操作,PLC反应时间大约20秒左右才有动作,这是什么情况呢,哪位大神解决下,小白求教!

楼主:
一个PLC分别对应一个仓,一个仓一个画面,剩下的PLC又重新建了15个一模一样的界面,变量也是一样,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这样才导致会出现这种原因呢?

网友A:
组态王采集数据速度非常慢的原因有很多,但解决的办法:

1.用尽可能高的通讯速率通讯。

2.设置运行系统的基准频率不能太低,一般为100-500ms,太低会欲速则不达,采集速度反而会较慢。

3.删除不用的变量,组态王运行时会扫描每个变量,并按每个变量的采集频率采集数据,不用的变量会使运行速度降低。4.变量的采集频率不能太低,有这样的例子:一个工程200多点,采集频率都设为10ms,结果数据采集速度反而大幅降低,所有数据要5--10更新一次。不需要很快更新的变量如一些开关量,采集频率可设为500-1000ms。

5.特别要注意的是:只写变量的采集频率一定要设为0,否则会造成数据更新需要10多秒的情况。

6.少用连续运行的动画,及过渡色,点位图等.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可以用这个去调整试试。每个com口只连接1台PLC设备然后用较高的波特率

网友B:
楼主这系统搞得很省钱,但是稳定性堪忧

网友C:
楼上回复的很全了。

还有一点200smart驱动有个配置文件,把你的15个plc的IP都填进去。

组态王设备com口,在以太网应用时代表链路,一个链路下不要有太多设备,最好一个设备就占一个。

还有你的网络延迟,你得测一下,手里不缺钱的话买个工业级的交换机,15个plc你得约24口的吧,别搞上几个塑料壳的搞自控,如果有多个交换机不要级联,最好是每个交换机都汇集到一个大交换机上,然后大交换机连组态王。

网友D:
运行系统基准频率也设置为100ms试试

网友E:
2000多点的系统,这样成本能杀到几个W以下吧?再极致点不加西门子模块,加输入输出板,成本更低了。这样的自动化真是我们想看到的吗?

网友F:
不错,楼主解释的很详细,对新人非常有帮助!

网友G:
可不可以在后台的页面的变量不采集数据,这样可以快很多。

网友H:
通讯这东西,不要看理论上多少个。

网友I(2023-08-22):
画面要及时关闭,不要在后台运行,就是画面要做成关闭式的而不是隐藏式的。另外你这个电脑是不是运行内存低呀

网友J(2024-05-29):
这个没了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