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5仿真 在WIN10 系统中用不了

楼主(2023-07-13):
我安装了WIN10 系统,且在该系统下安装了博途V15.1版本,且已经安装了仿真S7-PLCSIM V15.1 ,软件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仿真用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仿真在软件中是灰色命令,请参考下图

网友A:
v16的安装了,还可以。v15没有试过

网友B:
可以用,我的就是V15.1 ,原因不知道

网友C:
可以用,我也V15.1仿真,估计你仿真软件没打开且打到运行模式,参考这个看看

https://zhuanlan.zhihu.com/p/620861883

网友D:
把S7-PLCSIM卸了重装一下试试,重新安装时除了安装地址,其他不要做选择就默认安装试试。

网友E:
S7-PLCSIM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F:
再装一次仿真软件试试

网友G(2023-09-04):
重装一次仿真软件试试

网友H:
你好,去TIA的软件管理器automation里找一下看看有没有破解

用破解软件重新破解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