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obotStudio打开机器人备份文件

楼主(2023-07-15):
为什么不能打开备份文件,还需要怎么操作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鼠标悬停在那个红色感叹号上就会有提示。 您这个是studio上没有安装ROBOTWARE 5.15.02。 在studio的ADD-INS界面中添加ROBOTWARE 5.15.02,然后再来重新来一遍,就行了。

楼主:
6打不开5

网友B(2023-09-05):
RObot Ware版本不一致的原因,下载跟备份文件一致的版本。而且你这用的是6的软件,你的备份是5.X备份的。换5.x版本试试。

网友C(2025-01-01):
遇到类似问题,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Obot Ware版本不一致的原因,下载跟备份文件一致的版本。而且你这用的是6的软件,你的备份是5.X备份的。换5.x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