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PRO 触摸屏怎么把曲线参数用U盘导出来?

楼主(2023-07-15):
MCGS PRO 触摸屏怎么把曲线参数用U盘导出来?想把触摸屏的数据通过U盘导出来进行分析。

网友A:
1,对变量进行历史数据存盘,

!SaveDataOnTime(Time,TimeMS,DataName)

2,调用!FreshDataSave立即刷盘

3,再利用下面的函数进行U盘数据导出

!ExportToFile(FileName,FileType)

网友B:
AI回答的,参考下:

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将MCGS PRO触摸屏上的曲线参数导出到U盘中:

  1. 首先,确保您的U盘已经插入到MCGS PRO触摸屏的USB接口上。

  2. 在MCGS PRO触摸屏上,进入曲线参数设置界面。

  3. 在曲线参数设置界面中,找到导出功能选项。通常,导出功能选项会以一个U盘的图标表示。

  4. 点击导出功能选项,并选择将曲线参数导出到U盘。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U盘作为导出目标,并点击确认按钮。

  6. MCGS PRO触摸屏会开始将曲线参数导出到U盘中。请耐心等待导出过程完成。

  7. 导出完成后,您可以从MCGS PRO触摸屏上拔掉U盘,并将其连接到电脑上。

  8. 在电脑上打开U盘,您应该能够找到一个文件或文件夹,其中包含了导出的曲线参数数据。

通过以上步骤,您就可以成功将MCGS PRO触摸屏上的曲线参数用U盘导出来了。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操作细节,请参考相关链接url:[昆仑通态 昆仑通态触摸屏(MCGS)高级应用实例]( https://outmation-pdf.oss-cn-beijing.aliyuncs.com/mcgs/ 昆仑通态触摸屏(MCGS)高级应用实例.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变量进行历史数据存盘,!SaveDataOnTime(Time,TimeMS,DataName)2,调用!FreshDataSave立即刷盘3,再利用下面的函数进行U盘数据导出!ExportTo...



好的,我试下

网友C:
直接拨打昆仑通泰客服,这个都有教程范例,可以让发给您。他们客服服务很好的。

网友D:
曲线数据是导不出来的,只有存盘数据才行,不过曲线是根据存盘数据画出来的,可以通过!ExportHisDataToCSV(文件名,"str存盘数据",字段名,InputSTime,InputETime,100000,1,"",进度,控制),这个函数导出

网友E(2025-03-03):
导出的曲线文件怎么在电脑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