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320控制问题

楼主(2023-07-16):
各位大神, 我是一名工厂电工,我们公司焚烧炉控制电路中有一变频器,原型号ATV312HU22N4, 采用MODBUS 通讯, 接线如图。

近段时间,老是出现变频器MODBUS通讯故障, 所以决定换掉变频器, 但是原型号已经停产, 替代产品为ATV320U22N4C。换上之后,根据说明书以及原变频器内的参数改了马达参数,以及MODBUS 地址。现在通讯故障消失。 但是新的问题出现,风机该运转的时候不运转。 原变频器的命令设定FR1里参数为AI1,新变频器也一样。搞不懂哪里设置错误。望各位指点一下。 PLC 型号为ALLEN BRADLEY MICROLOGIX 1400, 触摸屏型号为ALLEN BRADLEY PANELVIEW PLUS 600.

网友A:
用串口线USB-485接入PLC,察看PLC发出的报文,分析截取报文内容,找到给到变频器的使能报文,看看这个报文针对新的变频器使能命令是否有效,建议直接找变频器供应商,问问他们给变频器使能的报文是怎样的,如果不一样需要更改PLC程序

网友A:
报文察看要用到  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文察看要用到  串口调试助手,

感谢指导!

楼主(2023-10-03):
引用 网友B: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正如答疑者所说,新变频器和旧变频器命令报文地址不同。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