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控制精切机,控制误差消除

楼主(2023-07-16):
各位晚上好

        这边一台精切机配置如下:200smart st30  /伺服是汇川SV660F,Profinet与PLC通信/ 编码器是AB正交脉冲 / 三台传动变频器是台达的走485通信;

       现在问题的工作起来,切出来的料长短不一致(没有规律有时长有时短,目测误差±1mm左右)

已处理动作:编码器更换/   24v电源加滤波器/   屏蔽接地/  信号线加磁环 /程序优化 ,问题没有改善;

另外:

  1.调整进料速度时,切出来的长短误差特别大;

  2.编码器与切刀之间距离左右2米,有没有可能是编码器到达长度PLC给伺服的响应时间不稳定造成长度误差。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所在,谢谢了

现场切出来的效果,长短不一致

网友A:
这是机械上的问题,你电气上不好解决哦,看看机械运行精度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械上的问题,你电气上不好解决哦,看看机械运行精度够不》



有没有可能是中断清零不彻底,清零有残余?

机械结构应该没问题,旁边有一台也是一样的没问题;

网友B:
按照以往飞切经验,检查以下几项供参考:

1、编码器当前码盘精度是否足够,建议至少1000线以上

2、和物料板材接触的滚轮是否有做滚花处理以及是否压紧,排出加减速快导致的打滑问题

3、变频器控制送料距离是否准确

4、看结构,切刀是固定位置,在落刀瞬间,检查板料是否已彻底停稳

可做个小测试,编码器计数一直打开,分两个寄存器保存位置数据,按照条件进行触发清零其中一个,另一个保留,方便查看位置偏差

还是不行,私信我给你远程看看,搞好了请我喝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以往飞切经验,检查以下几项供参考:1、编码器当前码盘精度是否足够,建议至少1000线以上2、和物料板材接触的滚轮是否有做滚花处理以及是否压紧,排出加减速快导致的打滑问题3、变频器控制送料距离是否准...



多谢了;

喝茶那是必须的,好的 明天按照你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以往飞切经验,检查以下几项供参考:1、编码器当前码盘精度是否足够,建议至少1000线以上2、和物料板材接触的滚轮是否有做滚花处理以及是否压紧,排出加减速快导致的打滑问题3、变频器控制送料距离是否准...



我这台精切机要连续喂料不停在,切刀是凸轮设计  刀向切的同时刀架向前移动,达到追剪效果;

变频器要连续运行在,今天搞了一台测速仪测了一下速度,看看速度还可以;

之前使用欧姆龙的2000线的是个假的,担心不稳定,现在使用BEL 的编码器 但是只有600线;

网友C:
电气是辅助作用

网友D(2024-01-03):
引用 网友C:
电气是辅助作用

电气问题和机械配合好才可行!

网友E:
看了一下啊 没用过这个

网友F:
用通讯方式,存在一定的通讯时差,这样也会造成不稳定。特别你选用SmartCPU,计算速度和控制速度都不太理想,如果条件,可以试一下1500T。

网友G:
用通讯方式,存在一定的通讯时差,这样也会造成不稳定。

网友H:
我感觉是打滑

网友I:
机电搭配,机械搞好了再上电气,独角戏不行

网友J:
可能是机械问题,比如同步带、丝杆等磨损或者间隙过大

网友K:
可从三个方面排查:

1、机械方面的问题,机械去看下

2、伺服电机、编码器等故障

3、PLC程序错误或者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L:
编码器与切刀之间距离较远(2米),可能会引入一定的延迟。需要评估PLC给伺服的响应时间是否足够快,以确保切割长度的准确性。如果响应时间不稳定,可能会导致长度误差。

网友M:
是否有试过把速度慢下来,看一下是否还存在长度误差的情况

网友N:
看看是不是机械的问题

拉边轮夹角调整不佳、收卷压辊受损等问题都可能导致材料在输送过程中出现打滑或者不均匀,进而影响切割长度的一致性。检查和调整机械部分,确保所有部件工作正常,没有磨损或损坏。

网友O:
看你排查了很多,是不是材料本身有问题,材料的质量不均匀,或者存在厚度波动,也可能影响切割精度。确保使用的材料质量稳定,没有明显的缺陷。

网友P:
编码器与切刀之间2米的距离可能会导致信号传输延迟,从而影响切割精度。尽管您已经更换了编码器并进行了程序优化,但如果PLC给伺服的响应时间不稳定,仍然可能造成长度误差。建议检查编码器信号的传输稳定性和响应时间,确保信号传输没有延迟。

网友Q:
切料长短不一致的问题可能是由编码器与切刀距离、分切参数调整、设备异常震动以及收卷压辊不平衡等多种因素导致的。此外,由于您提到的问题没有规律,这可能是由多个小问题叠加造成的,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所有可能的因素,建议逐一排查和解决。

网友R:
你使用了台达的变频器进行通信,如果变频器设置不当或者通信不稳定,也可能导致传动不均匀,影响切割长度的一致性。检查变频器的设置和通信状态,确保传动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S(2024-02-02):
机构问题,是不是切的机械不够快

楼主(2024-04-12):
最后更换台达运动型PLC搞定,这种高精度的建议使用运动型的控制器,精度与PLC扫描周期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