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控制精切机,控制误差消除

楼主(2023-07-16):
各位晚上好

        这边一台精切机配置如下:200smart st30  /伺服是汇川SV660F,Profinet与PLC通信/ 编码器是AB正交脉冲 / 三台传动变频器是台达的走485通信;

       现在问题的工作起来,切出来的料长短不一致(没有规律有时长有时短,目测误差±1mm左右)

已处理动作:编码器更换/   24v电源加滤波器/   屏蔽接地/  信号线加磁环 /程序优化 ,问题没有改善;

另外:

  1.调整进料速度时,切出来的长短误差特别大;

  2.编码器与切刀之间距离左右2米,有没有可能是编码器到达长度PLC给伺服的响应时间不稳定造成长度误差。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所在,谢谢了

现场切出来的产品,长短不一致

网友A:
进入高速计数中断后切刀的输出用的是M0.1,在中断外再用Q点输出?
这种用法会不会有问题,高速计数和中断是不受扫描周期限制的,但是M寄存器和Q寄存器要扫描结束之后才会刷新输出映像,如果你每次在程序的运行过程中进入中断的时间不同,最终等到扫描结束再刷新输出映像是不是就产生了一个小于扫描周期的时间误差?

试下把M0.1改为你的Q立即输出,避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然后把伺服电机的速度环增益或者刚性调大,增加响应,注意电机在控制过程中不要产生啸叫和大的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高速计数中断后切刀的输出用的是M0.1,在中断外再用Q点输出?这种用法会不会有问题,高速计数和中断是不受扫描周期限制的,但是M寄存器和Q寄存器要扫描结束之后才会刷新输出映像,如果你每次在程序的运行...



好的,谢谢你,明天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高速计数中断后切刀的输出用的是M0.1,在中断外再用Q点输出?这种用法会不会有问题,高速计数和中断是不受扫描周期限制的,但是M寄存器和Q寄存器要扫描结束之后才会刷新输出映像,如果你每次在程序的运行...



帮忙看看这个怎么回事,怎么好像有周期的波动一下;

楼主:
有可能是触摸屏采样时间100ms引起的

网友A:
一般PLC通讯的采集周期都是50-100ms,实际可能更差,网口的稍微好些;如果想监控高速计数,最好再做个触摸屏,只做这一个采集任务,采集频率调高些试试。

网友A:
如果只是临时测试,你可以下载一个PLC录波软件试试,我以前用过一个国产的,个人小数据量监控是免费的,你可以搜一下看看。

楼主:
用程度记录的方式验证了,编码器测量没问题;

现在问题还在,怀疑PLC到伺服中间通讯响应有不稳定,下次像这种高响应高精度的控制,建议不要使用profinet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高速计数中断后切刀的输出用的是M0.1,在中断外再用Q点输出?这种用法会不会有问题,高速计数和中断是不受扫描周期限制的,但是M寄存器和Q寄存器要扫描结束之后才会刷新输出映像,如果你每次在程序的运行...



试了还是不行,编码器已经确认了没问题,估计是plc和伺服之间通讯有延迟,每次响应时间不一至导致;

楼主(2024-04-12):
最后更换台达运动型PLC搞定,这种高精度的建议使用运动型的控制器,精度与PLC扫描周期关系很大;

网友B:
宝贵案例,下载来学习一下

网友C(2025-05-09):
很好的案例,学习了。

网友D(2025-10-04):
扫描周期的影响,可以用中断

网友E:
感谢 楼主经验分享  少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