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SV660F,Profinet与PLC通信响应问题

楼主(2023-07-16):
各位晚上好

        这边一台精切机配置如下:200smart st30  /伺服是汇川SV660F,Profinet与PLC通信/编码器是AB正交脉冲 / 三台传动变频器是台达的走485通信;

       现在问题的工作起来,切出来的料长短不一致(没有规律有时长有时短,目测误差±1mm左右)

已处理动作:编码器更换/   24v电源加滤波器/   屏蔽接地/  信号线加磁环 /程序优化 ,问题没有改善;

另外:

  1.调整进料速度时,切出来的长短误差特别大;

  2.编码器与切刀之间距离左右2米,

有没有可能是编码器到达长度PLC给伺服的响应时间不稳定造成长度误差。

或者伺服接受到PLC指令,伺服本身响应不稳定,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所在,谢谢了

楼主: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所在,谢谢了

网友A:
丝杠有反向间隙  跟伺服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有反向间隙  跟伺服没关系



没有丝杆,前面编码器检测后面直接切

网友B:
切刀的时候进料变频器还在运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刀的时候进料变频器还在运行吧



变频器连读给料到长度后面切刀动作

楼主:
有没有可能每次汇川伺服响应速度不一致?如果要伺服快速响应,应该修改什么参数?有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