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转modbus RTU网关modbus rtu和和485的区别

楼主(2023-07-18):
远创智控YC-DPM-RTU网关在Profibus总线侧实现主站功能,在Modbus串口侧实现从站功能。可将ProfibusDP协议的设备(如:E+H流量计、倍福编码器等)接入到Modbus网络中;通过增加DP/PA耦合器,也可将Profibus PA从站接入Modbus网络。在Modbus串口侧提供RS485RS232两种电平接口。

远创智控YC-DPM-RTU网关最多支持32Profibus从站的通信,只支持单主站系统,不支持多主站系统。

1.1、远创智控YC-DPM-RTU应用模式

1.2、产品特点

支持Profibus DPV0 循环报文通信;

Profibus传输速率最大3MbpsModbus传输速率最大115200bps

支持Profibus PA要求的45.45k93.75k波特率;

Modbus支持RTUASCII两种通讯模式;

支持Modbus读功能码03H04H,支持Modbus写功能码06H10H

ProfibusModbus信号采用2500Vrms 高速磁耦合隔离保护电路;

ProfibusModbus、电源三端电气隔离,并且三个端口具备抗600W雷电、浪涌能力;

电源输入范围宽,并支持反接、过压、过流、过热保护功能;

具备独立USB配置接口;

具备LED 状态指示灯,方便用户查看状态;

内置独立看门狗,增强设备抗干扰能力;

提供导轨(35mm DIN Rail)安装方式。

1.3、技术指标

1.3.1 Modbus

波特率: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384005600057600115200bps

串口格式支持78个数据位, None/Odd/Even校验位,12 个停止位。

1.3.2 Profibus

主站输入数据缓存:4096字节;

主站输出数据缓存:4096字节;

主站参数数据缓存:4096字节;

主站诊断数据缓存:1024字节;

从站允许最大输入输出字节数:输入244字节,输出244字节;

从站允许最大用户参数长度:244字节;

波特率:9.6K19.2K45.45K93.75K187.5K500K1.5M3Mbps

1.3.3 电源

输入电压:DC 7V36V(也可通过USB配置接口供电);

功率消耗:≤1.5W

1.3.4 环境指标

工作温度:(-2070)℃;

存储温度:(-4085)℃;

工作湿度:5%95%25℃时),无凝结。

3、网关工作原理

3, Profibus组态工具中完成对Profibus从站设备的组态生成配置文件,然后通过网关配置软件,将配置文件下载到远创智控YC-DPM-RTU,远创智控YC-DPM-RTU会根据配置参数自主执行与从站的通信。当组态列表里的所有Profibus从站连接成功并进入数据交换状态后,远创智控YC-DPM-RTU面板上的PB灯会常亮;当组态列表里的任意一个Profibus从站离线或通信有错误,PB灯就会闪烁以提示Profibus通信故障。

4, Profibus总线侧远创智控YC-DPM-RTU作为Profibus主站,和Profibus从站通过DPV0循环报文进行数据交换。远创智控YC-DPM-RTU将输出数据区数据写入各个Profibus从站,同时读入各个Profibus从站的数据并更新到输入数据区。

5, Modbus总线侧远创智控YC-DPM-RTU作为Modbus从站,随时响应Modbus主站的数据请求。远创智控YC-DPM-RTU将其Profibus输入输出数据区映射为Modbus寄存器,Modbus主站通过读写远创智控YC-DPM-RTU输入输出数据区实现对各个Profibus从站的读写操作,从而实现ModbusProfibus总线的数据交换。

6, 远创智控YC-DPM-RTU输出数据区是各个Profibus从站输出数据的映射,存放写入Profibus从站的数据。输出数据区同时又映射为若干个Modbus寄存器,可用06H10H功能码写和03H04H功能码读。

7, 远创智控YC-DPM-RTU输入数据区是各个Profibus从站输入数据的映射,存放读入的Profibus从站数据,只能用03H04H功能码读,不能被改写。

远创智控YC-DPM-RTU输入输出数据区在Modbus端的寄存器协议地址从0(即PLC格式地址3x00014x0001)开始映射,并且按Profibus从站地址由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排列。每个Profibus从站在远创智控YC-DPM-RTU网关内映射的Modbus寄存器起始地址和寄存器数量可在配置软件中进行查询。

8, 由于Profibus的最小数据单位是ByteModbus的最小数据单位是Word(一个寄存器),9, 所以存在某些Profibus从站数据字节数是奇数不能映射为整数个Word寄存器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远创智控YC-DPM-RTU在分配Profibus从站数据缓存时,如果数据字节数是奇数会多分配一个字节,保证分配给所有Profibus从站的数据字节数都是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