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求助,大家用接触器时遇到过这些问题没有?

楼主(2023-07-18):
接触器是电力控制和电力拖动最常用的一种电器元件,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市场上国内外的接触器品牌众多,型号也非常多。大家在用接触器时,可能都会遇见一些问题,比如:

配线太费劲:在安装接触器时,可能会遇到配线复杂、布线困难的情况

触头损坏:在长时间使用交流接触器时,接触器触头可能会因为电弧磨损而损坏

维护困难:有些接触器设计不够友好,后期维护和更换零部件比较困难

布线不便:接触器的排布和安装可能会占用较大的空间,不方便布局

缺相故障:在一些恶劣环境下,接触器可能会受到灰尘、湿气等影响,导致缺相或故障

大家在使用接触器的过程中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此外大家在选用接触器的时候重要关注点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欢迎各位坛友们回帖交流分享,您的经验对他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学习财富!

欢迎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经历回帖分享讨论哦。

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2023年7月25日止

参与方式:

直接回帖交流即可

参与奖励:

有效参与用户根据回帖质量奖励50积分—20MP不等

网友A:
小型接触器线圈电压用380V,线圈开路碰到多次,用控制变压器降压36V供电,接触器线圈电压用36V运行良好。

网友B:
接触器用的最多,品牌多种多样。遇见过以下问题:

1、压接螺丝滑丝缺相问题,导致接触不良缺相。不过有热继电器保护,热继电器总会动作。开始怀疑热继电器问题,换过热继电器出现同样问题,检查发现是接触器一相螺丝滑丝压接不紧固导致。

2、接线错误导致短路问题。大家发现没有接触器线圈(尤其大容量接触器)接线压接一般在上端,标有A1和A2.为压接布线方便考虑,厂家设计在下端也有一个压接端A2或者A1.当然线圈肯定压接在A1和A2两端。不过也有粗心大意的同仁会压接上端A1和下端A1或上电A2和下端A2.结果导致线路短路。这类接触器线圈和辅助触点布局就给接线以及维护带来不方便,一般会先取掉主回路接线才可以对控制回路接线操作。

3、有些接触器压接开口和接线鼻子匹配问题:针对小微型接触器接线,尤其是主线路。为省事多为针型接线鼻子压接。但带来一些麻烦:压接的针型鼻子一般为圆形或椭圆形,如果匹配不好,不容易入孔压接。

4、接触器噪音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多。一般多为:

1、接触器质量问题,导致衔铁吸合不紧密所致;

2、接触器受环境因素,灰尘粉尘进入导致;

3、电压匹配不当导致;

4、安装问题。

网友C:
插接的热继电器有时候安装不太好,

有正反转的时候,在热继电器上面接线也不太方便。

独立的热继电器还好。

网友D:
接触器使用中遇到最多的是锄头粘连。触头质量不是我们能鉴别,遇到质量不好的、负载短路、过载,触头熔焊了。

安装中的难点是接线,现在流行几种型号的接触器,压线螺丝都有外壳包围,接头插进去是什么情况看不到,经常出现的是接头没到位,压个空。

网友E:
干了电工好几年,遇到接触器问题及解决办法如下:

1,接触器遇到有问题的就是,触头永久了会氧化发黑,导致接触有问题,对于烧蚀不严重的触点,可以用

酒精和汽油或四氯化碳溶液擦洗,不建议用细砂布打磨,然后继续使用。

2,以前做维护人员时要不定期的对接触器上下桩头进行螺丝紧固,用久了会松动导致接触不好,发热就会变严重,从而发生损坏

3,接触器断电不释放或延时释放极易造成设备或人身事故,必须设法消除。

4,对于选型交流接触器的主触头应选用抗熔焊能力强的银基含金,如银铁、银镍等,以减少焊牢不释放现象

5,接触器线圈过热烧损或损坏,线圈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环境温度过高,或空气潮湿或含有腐蚀性气体使线圈绝缘损坏 运动部分卡住等。

6,接触器相间短路问题,接触器堆积尘埃太多或粘有水气;灭弧罩破裂,或接触器零部件被电弧烧损炭化,接触器动作过快,转换时间短,机械互锁

网友F:
接触器的接线挺关键的,之前为了省事直接不压线鼻子,用裸线直接拧接的,结果有大电流直接烧黑接线端子的情况,因为插到接触器接线端子里面的电线看不到到底有多少根实际接触上了,不方便操作,最好的办法还是压好线鼻子再拧接。

另外有手动调试时用外力怼接触器强制连接的,碰到瞬间大电流的情况也是火花四射,触点极容易烧黑!

网友G:
前几年触头损坏的比较多,由于启停较为频繁

后来优化电控程序,并将接触器选大一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几年触头损坏的比较多,由于启停较为频繁后来优化电控程序,并将接触器选大一档...

确实,频繁启动的场合,可适当选大一档

网友H:
经常碰到的情况就是接触器粘连,要么就是工人把接触器上螺丝没拧紧,长时间打火,烧线缆的情况。

网友I:
接触器线圈噪音问题,有的柜子一打开里面嗡翁的响。还有的压接螺丝强度不够,出现滑丝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