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C温控表modbus通信

楼主(2023-07-18):
西门子200smart 通信RKC FB900仪表modbus通信,按照通信协议modbus 0000对应40001读取仪表监视,0044对应40045写入设定值。通信说明书可以数据变换地址同时读取或者写入多个地址,我看到别人的程序可以,请教怎样设置   数据变换地址  (附上别人的部分程序)Image 1.jpgImage 2.jpgImage

网友A:
通过ADDR脚 改变首地址,在通过COUNT脚改变要读写数据长度,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Addr不要直接填写地址,改用一个寄存器,实现不同的功能,就给Addr填写不同的地址即可实现,这样读写请求一条指令就可以完成

楼主:
需要连续读取和写入一个仪表的多个寄存器 ,何况有6个RKC FB900仪表,这样回轮询周期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