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bus网关modbus仪表显示65535

楼主(2023-07-18):
远创智控YC-MDPB-001本产品是一种将ProfibusModbus总线连接的通讯协议转换设s备。符合Modbus协议的设备(如:仪表、传感器、扫码枪等)可通过本产品和Profibus总线上的主站设备

1, (如:西门子S7-300/400ABB-800等)进行数据交换。远创智控YC-MDPB-001Profibus总线侧工作在从站模式,在Modbus总线上既可工作在主站模式,也可工作在从站模式。

2, 图1-1YC-MDPB-001Modbus侧工作在主站模式

3, 图1-2YC-MDPB-001Modbus侧工作在从站模式

产品特点

使用32-BitMicro-controller,频率可达80MHz。

使用Profichip公司的Profibus总线专用芯片VPC3+C。

支持ProfibusDP-V0slave。

具备Profibus传输速率自动识别功能。

4, Profibus传输速率可达12Mbps,Modbus传输速率可达115200bps。

Modbus支持Master和Slave。

Modbus支持RTU和ASCII两种模式。

5, 支持Modbus0102030405061516等常用功能码。

Modbus数据通讯支持时间自动触发和程序控制两种方式。

Profibus输入输出数据长度可自用设定,最大输出/入数据长度为244/244Bytes

ProfibusModbus信号具备2500Vrms高速磁耦合隔离保护电路。

ProfibusModbus、电源三端电气隔离,并且三个端口具备抗600W雷电、浪涌能力。

6, 电源输入范围宽,并具备反接、过压、过流、过热保护功能。

具备LED状态指示灯,方便用户查看状态。

内置独立看门狗,增强设备抗干扰能力。

提供导轨(DINRail)安装方式。

技术指标

Modbus接口

ModbusMaster模式最大支持32个从站(如需更多从站支持,请联系我们)。

波特率支持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38400、56000、57600、115200bps。

帧格式支持7、8个数据位,None/Odd/Even校验位,1、2个停止位。

Profibus接口

Profibus数据输入、输出字节可设定。最大输入244字节,最大输出244字节,最大输入+输出488字节。

传输速率支持9.6K、19.2K、45.45K、93.75K、187.5K、500K、1.5M、3M、6M、12Mbps。

Profibus从站地址设置范围0~126(通过面板上旋转编码开关设置)。

电源接口

物理接口:3P端子。

输入电压范围:7~36V

具备反接、过压、过流、过热保护功能。

功率消耗:1W

环境指标

工作温度:(-20~70

工作湿度:5%~95%25℃时),无凝结。

支持的Modbus功能码

7, 硬件描述和安装

原理框图

8, 接口说明

9, 通信连接

Profibus接口

10, 2-3  YC-MDPB-001Profibus接口连接

建议在Profibus总线端使用标准DP总线头连接到相应的网络。如果Profibus端使用自制接头并且不需使用终端电阻,接PB接口的38线接即可。

Modbus接口

YC-MDPB-001Modbus总线端不需使用终端电阻时,接23线即可。如果需要使用终端电阻,除了接23线外,需将接头的1脚和2脚短接,4脚和3脚短接。

11, Profibus从站地址设定

Profibus从站的地址需通过面板上两个10进制的旋转编码开关设置,一个代表十位,一个代表个位,这两个开关配合使用可以得到0~99的地址设定。但是Profibus分配给从站的地址范围是0~126,为了设置100~126的地址,需配合机壳底部的4位拨码开关来实现。4位拨码开关的第1位用来表示地

址的百位,当拨码开关的第1位在ON的位置时,地址的百位为1,即可设置100~126的地址,当其在OFF的位置时,地址的百位为0,即可设置0~99的地址。当三个开关的设置得到的是大于126的地址时,则认为百位无效,地址只取两个旋转编码开关的地址值。

Profibus的从站地址设置

12, LED状态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