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ModbusTCP网关连接DCS与发那科机器人

楼主(2023-07-19):
DCS与机器人通信时,Funuc作为服务器端,DCS作为客户端通过开疆Profinet转ModbusTCP网关向Funuc发送读写请求,Funuc应答后DCS通过Profinet转ModbusTCP网关接收Funuc的数据,实现数据的传递,注意:Modbus不能同步进行通信,主机在同一时间内只能向一个从机发送请求,总线上每次只有一个数据进行传输,即主机发送,从机应答,主机不发送,总线上就没有数据通信。从机不会自己发消息给主站,只能回复从主机发送的消息请求。

1、硬件连接,此处端口1IP设置:MENU-设置-设置2-主机通讯,选择TCP/IP设置;

2、在此界面可以设置FUNUCIP,以及固定要连接的客户端的IP,防止未授权的主机连接机器;

3、端口设置:MENU-下一页-系统-变量进入MODBUSTCP设置,在PORT参数中改端口号;

4PLC要读写的机器人的寄存器数值设定:此设定值要大于PLC要读写的存储器数量,MENU-IO-MODBUS TCP进入,此处可以设置MODBUS TCP 通信参数,比如要写UI1-UI20】需要316位存储器,还要写6GI存储器,此处输入字数位4就显然不够了 可以设大一点;

5、机器人存储器分配:MODBUS TCP通信时机器人机架号固定为96,槽位号为1UO需要两个存储器对应的MB地址位30001-30002

UI需要两个存储器对应的MB地址位40003-40004GI需要6个存储器 对应的MB地址位40005-40010

6、从站设置已经完成,打开ProfinetModbusTCP网关配置软件进行ProfinetModbusTCP网关配置,打开软件,点击红圈处新建项目选择PN2MTC

7、设置ProfinetModbusTCP网关在Profinet网络中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新版可通过组态软件进行分配);

8、设置ProfinetModbusTCP网关的ModbusTCP通讯参数首先设置ProfinetModbusTCP网关在客户端一侧的IP地址;

9、在ModbusTCP处右键添加从站,并填写服务器(机器人)的IP地址;

10、在NODE处右键添加所需功能码,比如用的是03H功能码读取40000地址区那么我们就选择Read Holding Registers(读保持寄存器);

11、主站软件中读取40001-40010是个寄存器数据,但是主站软件中寄存器地址从40001开始,而ProfinetModbusTCP网关是从40000开始所以地址要填0,寄存器数量10个,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0对应Profinet主站起始地址;

12、到此ProfinetModbusTCP网关设置完毕,打开DCS的组态软件SYCON.net

13、添加ProfinetModbusTCP网关的GSD文件,点击Improt Device Descriptions

14、选择GSD文件所在的文件夹,选中GSD文件;

15、选择开疆智能KJ-PNG-206,将ProfinetModbusTCP网关挂在Profinet总线上,双击ProfinetModbusTCP网关进入配置界面;

16点击Add Module添加ProfinetModbusTCP网关的输入输出长度,设置ProfinetModbusTCP网关的IP地址;

17、组态好之后导入到DCS中即可正常使用,对指定的输入输出地址进行读写即可。

楼主:
交流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