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贴式液位计安装与调试指南

楼主(2023-07-19):
  首先和客户沟通,详细了解施工现场项目进度、现场罐体的基本参数所测介质以及现场工况,当施工现场要完全达到本仪表的安装调试所必须条件,公司客服售后人员方可到达现场进行仪表安装调试。(以下为外贴式液位计安装与调试前所需配件以及现场必须满足条件)

安装前准备所需配件

  1、两寸立管 1根 (固定表头,高度由客户决定)
  2、镀锌管2根(电气线镀锌管 ,探头线镀锌管)
  3、绕性管2根(电气线镀锌管与表头链接,探头线镀锌管与表头连接)
  4、波纹管软管2根(探头与探头镀锌管连接)
  5、镀锌管安装位置,如图水平管可沿地面,或可沿容易固定地方走。
  6、表头④,⑤为M20×1.5内螺纹接口,具体安装高度可按现场实际工况而定
  7、如图,镀锌管口规格为M20×1.5内螺纹或G1/2外螺纹(仪表固定连接方式)
  8、如图,⑥镀锌管口连接规格为M20×1.5或由现场客户提供具体连接方式
  9、探头在罐壁上安装尺寸不应小于?100圆面
  10、两探头的位置(远离焊缝,罐体正下方一个做测量用,罐体中轴线上一个做校准用,)
  具体连接如下图,(2寸立管,镀锌管,波纹软管具体长度由现场工况决定)
  外贴式液位计安装
  安装调试必备条件
  1、表头固定支架(2寸立管)安装完毕。
  2、镀锌管安装到位(两探头到表头,电气接口到表头)。
  3、罐内液位必须超过罐体一半。
  4、电源线(信号线)安装、检查合格可随时供以便售后人员进行调试,(若现场仪表为四线制时,24v直流电源功率必须大于10W,现场仪表为两线制时不用考虑)。
  5、上位机有关工艺参数值均已确认(液位计带远传功能时)。
  6、调试人员是可以随时进入现场。
  7、整个安装调试过程必须有现场仪表工进行配合。
  外贴式液位计调试指南
  现场安装注意:
  1)为了保证仪表测量精度,罐内液体必须调试前大于一半,以便仪表进行时时校、准。
  2)如果罐体过大请现场客户准备能到达罐体半径高扶梯一个。
  3)若在有毒有害的现场环境中工作,现场工作人员必须为我公司售后安装人员提供安全的防护措施。
  4)安装调试完毕后,现场仪表负责人需要为(现场安装调试验收报告)签字也可提出相应已建以及建议。
  5)本公司售后人员进入现场必须穿着国家统一标准化工现场施工工作服,防静电劳保鞋,对高要求防爆现场禁止使用非防爆的电子产品。

楼主:
定华仪表

网友A:
好表啊!!

外贴式智能超声液位开关,利用超声技术,通过贴在储罐外壁的超声波传感器检测罐内液位是否到达所设定的报警位置。外贴式液位计超声波传感器的功能是在把接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声频信号的同时又能吸收声频信号将其转换为电信号传送回来;现场变送器产生高频信号并激励超声波传感器产生一定强度的超声波,传输到罐壁内。检测接收到的超声波信号强度,即能准确判定液位是否到达,继电器输出相应的报警信号。

https://pan.baidu.com/s/1QEKrB3wca57OPprLUFjtkw?pwd=tb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