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与欧姆龙温控表E5EC通讯

楼主(2023-07-19):
求肋各位老师,我为 什么我用smart与欧姆龙温控表通讯,只能读不能写,麻烦各位老大帮小弟解 答下,地址也没有错就是不能写入,在程序里写入了SP但是表没有变化

楼主:
附件是欧姆龙温控表通讯说明书

网友A:
西门子S7-200SMART Modbus RTU通信,如何编写从站程序和主站程序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9R0F6FA053650UP.html

你看看这个  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B:
串口协议在同一时刻总线上数据不能冲突,你这个冲突了,第二个first由第一个done触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协议在同一时刻总线上数据不能冲突,你这个冲突了,第二个first由第一个done触发就行了...



谢谢指点,用了完成位轮询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S7-200SMART Modbus RTU通信,如何编写从站程序和主站程序https://www.163.com/dy/article/G9R0F6FA053650UP.html 你看看这个 ...



网友C:
同时只能一条MSG指令被执行

网友D:
看一下这个注释

网友D:
要通过轮询来处理多个MBUS_MSG,一次激活MBUS_MSG指令,当上一条MBUS_MSG指令执行完后用done位状态改变来激活下一条MBUS_MSG指令这样来进行轮询。

网友D:
参照此例完成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