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LP3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使用说明

楼主(2023-07-19):
一、MODBUS 通信应用案例

1、两台LP3系列PLC进行一主一从通信(定时通信方式)

定时通信方式:主站每隔一个固定时间与从站通信一次

示例中所选择的通信端口及格式为:COM1、9600bps、无奇偶校验、8 数据位、1 停止位。

2、LP3系列PLCLP2 系列 PLC 进行一主一从通信(查询通信方式)

查询通信方式:上电后,主站初次启动与从站通信一次,后续过程中,每当接收报文成功标志位置 1 时,启动与从站通信。

主站:LP3系列PLC

从站:LP2-14M12T

3、LP3系列PLC与众辰TZ2400 变频器MODBUS 示例

1) 硬件接线:LP3系列PLC RS485 端口,RSA 端口接变频器的 RS+端口,RSB 端口接变频器的 RS-端口。

2) 主站:LP3系列PLC

从站:众辰变频器(众辰 TZ2400 系列矢量型变频器)

3) 从站 MODBUS 通采用默认配置

1) 主站使用串口初始化指令,将主站串口 1 配置成 MODBUS 通协议,通信端口及格式为:COM1、

9600bps、无奇偶校验、8 数据位、1 停止位。

2) 主站写入和读取从站预置频率示例主站梯形图:

4、使用LP3系列 PLC组建两级 MODBUS 通信网络

串口 1 配置为 MODBUS 主站与其它从站组成第一级 MODBUS 网络

串口 0 配置为 MODBUS 从站,与其它从站及主站一起组成第二级网络

串口 0 也可以配置成第二级网络的主站,其它设备做从站。

5、三台LP3系列PLC组成多机 MODBUS 通信

功能说明:一台LP3系列PLC做主站,使用 MODBUS 成功标志位请参见 4.2.4 章节MODBUS 通信状态寄存器说明启动 MODBUS 通信指令,在两个步进阶梯指令中分别将主站数据写到从站对应 Y 输出点,正常通信时,可以观测到两个从站的输出指示灯会跟随主站发送的数据从 Y0  Y17 快速地循环右移。当其中一个从站断电后,另外一个从站也可以与主站保持通信,此时通信速度变慢, 从站指示灯变化不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