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加热管电流计算

楼主(2023-07-19):
三支功率8KW的加热管,电压220V星型接法,线电流是多少,电压380V角接电流是多少,分别是怎么计算的?配线6平方铜钱够吗?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220V与380V是根号3的关系。

8KW220V电热管额定电流36A

在三相380V电源上只能星接,不能角接。要角接,选380V电热管。电热设备很少采用角接。

6mm²铜线还行,注意接头!最容易烧的地方。

楼主:
我补充一下输入电源多是三相380V,上面的220V和380V说的是加热管额定电压,再问需配多大的三相固态和三相断路器?谢谢

网友B:
三相380V 8KW电加热,星型接法,每根线的电流

星接电路:则功率P=1.732*V*I; 电流I=8*10^3/1.732*380=12.1A;

网友C:
加热的电阻是固定点,因此,加热器的额定功率是基于其电阻而言

如  此加热器共8KW,每相电阻18欧

假设用同一加热器,

星接    P=1.732*V*I CosΦ     电流I=8*10^3/1.732*380*1=12.1A;

如果用角接, 电流是星接到3倍,则为36.3A

此时,功率则为24KW

额定功率决定了其接法,个人感觉

网友C:
加热器的电阻是固定的,因此,加热器的额定功率是基于其电阻而言

如  此加热器共8KW,每相电阻18欧

假设用同一加热器,

星接    P=1.732*V*I CosΦ     电流I=8*10^3/1.732*380*1=12.1A;

如果用角接, 电流是星接到3倍,则为36.3A

此时,功率则为24KW

额定功率决定了其接法,个人感觉

网友A:
数学不好可以怨体育老师代课,专业课谁教的?

网友A:
电热管的电流=功率/电压     =8000/220  =36(A)

星接线电流等于相电流,既每根电热管的额定电流。12.1A哪来的?电热管是2.6KW的?

220V电热管能角接吗?让220V电热管承受380V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补充一下输入电源多是三相380V,上面的220V和380V说的是加热管额定电压,再问需配多大的三相固态和三相断路器?谢谢...



不必补充,知道。

SSR选60A以上,如果做调功控制,SSR的控制电压按调功器选,常用的是3-15VDC。断路器选63A容易发热,最好选100A。

电热负荷不存在过载,断路器只做短路保护。SSR保护选什么形式都不可靠,流行的是快熔,没用。

网友D:
我感觉这个提问是有问题的,你的额定电压到底是220V 还是380V 如果是220v接380的电压应该立马就会烧坏,加热丝定制时一般就会要求 提供电压 和功率

网友A:
三相供电的原理初中物理就该学了吧。相电压、线电压的关系。

我们家里用电器都是220v的,给住宅供电三相380v,我们不是都在正常使用嘛。

网友E:
36A,6平方,零线可以不接,固态80A以上

网友C:
三支8KW,每支2.67KW

12.1A有什么问题

网友F(2024-04-17):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这个提问是有问题的,你的额定电压到底是220V 还是380V 如果是220v接380的电压应该立马就会烧坏,加热丝定制时一般就会要求 提供电压 和功率...】进行回复:加热管是380V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这个提问是有问题的,你的额定电压到底是220V 还是380V 如果是220v接380的电压应该立马就会烧坏,加热丝定制时一般就会要求 提供电压 和功率...



加热管是额定380电压

网友G(2025-04-29):
呵呵,首先功率计算都是用的相参数,220的伏安法就是36,3根呢?三相功率是3UI,纯阻性。

网友H(2025-05-29):
   在星型接法中,对于纯电阻负载,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首先计算每支加热管的电流,根据功率公式P = UI,可得相电流:I_相=P/U,则每支加热管的电流即相电流为:I相=8000/220≈36.36A。所以线电流I线=I相≈36.36A,三支加热管的线电流均约为36.36A。

   在角型接法中,对于纯电阻负载,线电流是相电流的√3倍。

      先计算相电流,根据公式I相=P/U,则相电流为:I相=8000/38021.05A。那么线电流I线=√3I相≈√3*21.05≈36.44A。所以,三支加热管采用角型接法时,线电流约为36.44A。

用6平方铜钱不知道行不行,但用6平方铜线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2025-07-14):
引用 网友A:
220V与380V是根号3的关系。8KW220V电热管额定电流36A在三相380V电源上只能星接,不能角接。要角接,选380V电热管。电热设备很少采用角接。6mm²铜线还行,注意接头!最容易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