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网线下载无法连接

楼主(2023-07-20):
昆仑通态触摸屏用网线下载程序,可以ping通但是一直提示通讯失败连不上触摸屏。

网友A:
你这是上传画面?是源程序没有上传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上传画面?是源程序没有上传打钩?



上传下载都一样,通讯测试失败,源程序是√的。禁止上传应该也不是报错通讯测试失败。

网友B:
有没有其他设备跟他同一网址的,有的话就不行,或者更新下驱动试试,,再不行新建空项目再试试

实在不行用U盘下载,

网友C:
不行在控制面板里把以太网给卸载再重新安装,试一试,如果链接没问题,而且你也PING通了 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可以换个版本软件试试

网友E:
确定一下触摸屏型号,根据型号选择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确定一下触摸屏型号,根据型号选择软件

确实是软件不对

网友G(2023-10-22):
有些屏要设主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