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弹窗控制多个同样的控制对象

楼主(2023-07-20):
各位大神 第一次用昆仑通泰触屏,请教个问题。我有多个电机控制。控制方式都是一样的。如何做1个弹窗就能调用相应的控制。如电机1 触摸屏上电机1弹出控制窗口,窗口里有电机启动 停止 频率设置  。触碰电机2也是一样的调用这个窗口,但关联的变量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功能有办法做吗。也就是说窗口只做一次。可以多次调用它。

网友A:
窗口模板

网友B:
可以用数组指针啊

网友C:
通过脚本实现

1,点击电机按钮给电机组变量不同的整数值,比如=1 显示电机1的数据,比如=2 显示电机1的数据.....

2,公共窗口里通过循环策略 IF语句 根据电机组变量值显示当前数据

3,窗口属性选择-作为子窗口使用模式

或者通过变量中设置指针化化数据对象   具体看下帮助文档

“通过指针数据对象,我们可以将100路设备的温度通过一个指针数据对象(温度指针)和一个索引数据对象(温度索引)关联在一起,画面中只需要显示温度指针,通过调整温度索引即可观察所有设备的温度值。”

网友D:
写脚本,把变量都赋值进去

网友E:
方法很多啊

网友F:
有几种方法:

  1. 使用指针变量,创建一个变量,双击,设置指针话,然后索引变量就是点击编号,变量名称就是你要设置的值

  2. 可见度:所有输入框叠一起,用可见度控制他们的出现,这样你点窗口的时候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实际上不是

  3. 配方:和指针差不多,创建一个配方,然后对应的地方就输入他的值,要用脚本保存,个人感觉比较麻烦

  4. 脚本:设置完成关闭界面时,通过判断是哪个电机的值,再赋值给他

    个人感觉2最简单,但制作稍复制,我比较常用的是1

网友G(2025-02-22):
可以使用子窗口来实现该功能,子窗口就是通过构件控制窗口,以弹窗的形式显示窗口画面里的内容的意思

一.建立好窗口,并修改窗口属性为子窗口

1:选择为子窗口,以弹窗的形式显示窗口画面的内容

2:菜单式窗口,点击弹窗以外的位置可以关闭弹窗

3:相对位置指的是弹窗出现在屏幕的哪个位置

4:表示弹窗窗口的大小

二.将按钮和画面进行关联

3.效果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