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之间无线Ethernet通信

楼主(2023-07-21):
在实际系统中,同一个车间里分布多台PLC,由触摸屏集中控制。通常所有设备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在有通讯需求的时候,如果布线的话,工程量较大且不美观,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本方案以威纶通触摸屏和2台西门子S7-200SMART为例,介绍触摸屏与多台 PLC的无线Ethernet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通过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

无线网络图 ▼

二、测试设备与参数

● 西门子PLC型号:S7-200Smart × 2台

● 触摸屏:威纶通TK8071IP × 1台

● 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 × 3块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J45接口

三、接线方式

1、触摸屏与DTD418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威纶通触摸屏的RJ45接口。

2、PLC与DTD418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200SMART的RJ45接口。

四、触摸屏配置

1.系统参数设置

2.触摸屏画面制作

1)启动按钮关联PLC地址:M0.0

2)停止按钮关联PLC地址:M0.1

3)指示灯关联PLC地址:M1.0

4)数显关联PLC地址读取MW10、写入地址:MW20

3.按钮功能设置

五、PLC简单配置

1.选择系统块进入

2.设置IP地址

一台PLC地址设为192.168.2.10;

一台PLC地址设为192.168.2.11;

3.简单程序的编写

4.CPU模式选择:RUN 将程序下载到PLC里面

六、测试方法

1、用触摸屏的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同时在触摸屏上监测Q点输出。

2、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看触摸屏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3、点击触摸屏上启动按钮,输出指示灯闪烁,给输入框写入数字,返回数字相同。

网友A:
好帖啊!!

上海仪川仪表厂

https://pan.baidu.com/s/1QEKrB3wca57OPprLUFjtkw?pwd=tb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