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IE转MODBUS-TCP网关Modbus TCP 测试联调做过么

楼主(2023-07-21):
你是否曾经遇到过需要同时处理CCLINK IE FIELD BASIC和MODBUS两种数据协议的情况?远创智控的YC-CCLKIE-TCP网关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远创智控YC-CCLKIE-TCP网关可以分别从CCLINK IE FIELD BASIC一侧和MODBUS一侧读写数据,然后将数据存入各自的缓冲区。接着,网关内部会将缓冲区的数据进行交换,从而实现两边数据的传输。这样的设计使得网关在处理不同协议的数据时更加灵活和高效。

1, MODBUS 功能码

MODBUS 报文相对比较固定,所以您只需要稍作了解,看几条报文之后就知道了它的结构,在需要的时候再来具体查询。

4.3.2.1 读取输出状态(01H)

功能码:01H 主站询问报文式:

地址

功能码

起始地址高位

起始地址低位

线圈数高位

线圈数低位

CRC

13H

01H

00H

11H(17)

00H

25H

xxxx

功能:读从站输出线圈0XXXX状态。

本例:读13H号从站输出线圈,寄存器起始地址=0011H=17,线圈数=0025H=37;因此,本

询问报文功能是:读1913H)号从站输出线圈00017-00053,共37个线圈状态。

从站应答格式:

地址

功能码

字节计数

线圈状态

00017-

线圈状态

00025-

线圈状态

00033-

线圈状态

00041-

线圈状态

00049-

CRC

13H

01H

05H

CDH

ABH

EFH

12H

1BH

xxxx

2, 功能:从机返回输出线圈0XXXX状态本例:1B=00011011,对应00049-00053

1B=  0  0  0  1  1  0  1  1,对应00049-00053

4.3.2.2 读取输入状态(02H)

功能码:02H 主站询问报文式:

地址

功能码

起始地址高位

起始地址低位

线圈数高位

线圈数低位

CRC

13H

02H

00H

12H(18)

00H

10H

xxxx

功能:读从站输入线圈1XXXX状态。

本例:读13H号从站输入线圈,起始地址=0012H=18,线圈数=0010H=16

因此,本询问报文功能是:读1913H)号从站输入线圈10018—10033,共16个输入线圈状态;

从站应答格式:

地址

功能码

字节计数

线圈状态

10018-10025

线圈状态

10026-10033

CRC

13H

02H

02H

CDH

ABH

xxxx

功能:从机返回DI=1XXXX状态

4.3.2.3 读取保存寄存器(03H)

功能码:03H 主站询问报文式:

地址

功能码

起始地址高位

起始地址低位

寄存器数高位

寄存器数低位

CRC

13H

03H

00H

60H(96)

00H

02H

xxxx

功能:读从站保持寄存器4XXXX值。

本例:读13H号从站保持寄存器值,起始地址=0060H=96,寄存器数=0002

因此,本询问报文功能是:读1913H)号从站3个保持寄存器40096—40097的值;从站应答格式:

地址

功能码

字节计数

寄存器

40096   高位

寄存器

40096 低位

寄存器

40097   高位

寄存器

40097   低位

CRC

13H

03H

04H

03H

00H

02H

2AH

xxxx

功能:从站返回保持寄存器的值:40096=0300H40097=022AH

网关的控制字

D7~D1

D0:启动 MODBUS 发送

保留

0:停止 1:启动

5.5.2 网关的状态字

D7:奇偶校验

D6CRC 校验

D5:等待超时

D4~D1:异常应答

D0:接收/发送

0:没有错误

1:奇偶校验错

0:没有错误

1CRC 校验错

0:没有错误   1:等待超时

0:没有错误

其他:Modbus 访问异常

0:准备接收   1:准备发送

5.5.3 启动远创智控YC-CCLKIE-TCP网关的 Modbus

(1)  使用 Modbus Slave 软件做为从站,与网关的 RTU 端子连接进行测试。

(2)  点击软件的菜单栏Connection——Connect…”,设置正确的端口号,然后点击 OK,开始运行。如下图:

(3)  点击软件的菜单栏Setup——Slave Definition,设置从站允许访问的数据区,如下图:

(4)  GX WORKS3 主站软件上,将输出数据的第 1 word 赋值为 1(控制字 =1),启动 MODBUS-RTU 通讯。

(5)  测试数据:

Modbus Slave 软件中,手动修改数据值,如下图:

 6, 可以在 GX WORKS3 主站软件中监控到上传数据。

7. GX WORKS3 主站软件上手动修改一个 output 数据值,在 Modbus Slave 软件中可以监视到,数据已经成功下发。

8, 通过使用远创智控的YC-CCLKIE-TCP网关,你可以轻松地同时处理CCLINK IE FIELD BASICMODBUS两种数据协议。赶快评论分享你对这个网关的看法,并告诉我们你是否有类似的需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