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转EthetNet网关连接施耐德配置案例

楼主(2023-07-21):
1、PLC新建项目,打开(UnityProXL)v8.0,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倍讯科技ModbusTCP转Ethernet网关

的EDS文件,安装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New Module,输入EIP寻找ModbusTCP转Ethernet网关模块,

名称显示为EIP001,双击网关模块设置参数,设置ModbusTCP转Ethernet网关的设备名称和IP地址,

下载配置到PLC。打开ModbusTCP转Ethernet网关配置软件,新建项目选择EIP-MTC。

2、设置ModbusTCP转Ethernet网关与PLC的通讯参数。

3、设置ModbusTCP转Ethernet网关通讯字节参数。

4、要与PLC那边一一对应,设置ModbusTCP转EtherNet网关的modbus tcp参数。

5、添加ModbusTCP转EtherNet网关的Node,右侧修改从站IP地址。

6、添加功能码03H。

7、填写从站站号,如有多个modbus设备可添加多个从站。

8、同样在NODE处单击鼠标右键插入功能码,并填写读取的寄存器参数。

9、配置完成后选择ModbusTCP转Ethernet网关的com口进行下载。

10、选择TCP,对ModbusTCP转Ethernet网关进行IP搜索,将搜索到的ModbusTCP转Ethernet网关IP双击

之后下载。

11、ModbusTCP转Ethernet网关重新上电后即可正常使用,每个值对应一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A:
楼主,能提供EDS文件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