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使用自定义模板和示例项目来开发LabVIEW项目

楼主(2023-07-21):
LabVIEW使用自定义模板和示例项目来开发LabVIEW项目

创建项目时,LabVIEW将显示创建项目对话框,以帮助您选择模板或示例项目来作为开发起点。如果要使用您创建的项目作为自定义模板和示例项目,您必须将每个项目的源文件和元数据添加到相应的LabVIEW目录中。然后,用户可以使用自定义项目作为开发项目的起点。除了本文档之外,请参考\ProjectTemplates目录以查看如何为现有模板和示例项目存储源文件,元数据和类别重写。下文的步骤是如何为自定义模板和示例项目创建和存储文件的示例。

选择一个LabVIEW目录来存储自定义内容

LabVIEW会在两个位置搜索要显示在创建项目对话框中的内容。选择最适合您想要使用自定义内容的位置:

  • <LabVIEW>\ProjectTemplates -如果使用具有版本管理功能的代码托管工具,如VI     Package Manger,来安装这些内容,请使用此位置。

  • <LabVIEW data>\ProjectTemplates-如果您没有对<LabVIEW>目录的写入权限,或者要为多个LabVIEW版本提供同一个自定义内容,请使用该位置。

注意: LabVIEW会对<LabVIEWData>\ProjectTemplates目录中的所有模板和示例项目进行版本检查。如果项目的.lvproj文件以当前运行的版本更高的LabVIEW版本保存,则创建项目对话框将省略该项目

整理<LabVIEW Data>目录

首次将模板和示例项目添加到<LabVIEW Data>目录时,必须创建子目录以确保LabVIEW可以找到其内容。

完成以下步骤,整理<LabVIEW Data>目录:

  1. <LabVIEW data>下创建ProjectTemplates目录。

  2. 匹配<LabVIEW>\ProjectTemplates目录的文件层次结构,创建以下路径:

§  <LabVIEW data>\ProjectTemplates\CategoryOverrides

§  <LabVIEW data>\ProjectTemplates\MetaData

§  <LabVIEW data>\ProjectTemplates\Source

存储源文件

源文件由.lvproj文件,库,VI和用于每个自定义模板和示例项目的支持文件(例如图像和文档)组成。

为需要在创建项目对话框中显示的每个项目,在ProjectTemplates\Source目录中创建一个子目录,并将每个项目的源文件添加到其各自的子目录中。确保没有子目录包含多个项目的源文件。

备注:

  • 确保您的自定义模板和示例项目不包含任何自动更新的文件夹。

  • 确保自定义模板和示例项目不包含任何受密码保护的VI

  • 确保在.lvproj中引用的所有文件都包含在它们各自的子目录中。当开发人员尝试使用创建项目对话框创建模板或示例项目的实例时,丢失的项目文件可能会导致问题。

创建和存储元数据

元数据定义将出现在创建项目对话框中的内容。 LabVIEW可识别XML格式的元数据。 XML文件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项目的元数据。

完成以下步骤为定制项目创建和存储元数据:

  1. 创建一个XML文件并添加<MetaData>标签。该标签包含所有项目的元数据。

  2. 为需要在创建项目对话框中显示的每个项目添加一个<ProjectTemplate>标签。该标签包含每个项目的元数据。

  3. 使用以下标签定义各个模板或示例项目。表格的示例项目列列出了使用了该XML标签的项目。请参考位于<LabVIEW> \ ProjectTemplates \ MetaData \     NILV_Core_TemplateMetaData.xml的文件,以了解现有模板和示例项目如何定义元数据。

XML标签

描述

示例项目

必要标签

<Title>

定义在“创建项目”对话框中显示的项目标题。

所有项目

<Description>

定义在“创建项目”对话框中显示的项目描述。

所有项目

<Filters>

确定项目的过滤器,允许用户按类别过滤“创建项目”对话框中的项目。使用冒号分隔类别,使用分号分隔多个过滤器。

所有项目

<LocationPath>

指定包含项目源文件的目录的路径。使用正斜杠(/)作为路径分隔符。

此路径相对于ProjectTemplates\Source目录。项目元数据中的所有其他路径都与您在<LocationPath>元素中提供的路径相关。

所有项目

<ListboxImagePath>

创建项目对话框中,指定LabVIEW要显示在项目标题旁边的图像的路径。确保图像尺寸为32x32像素。

所有项目

<ProjectPath>

指定项目的.lvproj文件的路径。如果将<CustomVIMode>的值设置为AfterPage1,则此标签是可选的。

简单状态机

可选标签

<Keywords>

确定用户可以在“创建项目”对话框的“附加搜索”框中输入哪些关键字来搜索项目。使用分号分隔关键字。

所有项目

<DocumentationPath>

指定您创建的HTML文件的路径,以为项目提供帮助。如果使用此标签,则项目将在描述后显示“更多信息”链接,该链接链接到HTML文档。

简单状态机

<CustomVIMode>

确定在项目创建过程中何时运行自定义VI。从以下值中选择:

  • 无-不运行自定义VI。如果省略<CustomVIMode>标签,则默认值为None。

  • AfterPage1-用户选择项目后,“创建项目”对话框关闭,自定义VI运行。

  • AfterPage2NoUI-创建项目对话框的第二页创建项目后,自定义VI运行并完成。然后,关闭“创建项目”对话框。

  • AfterPage2WithUI-创建项目对话框创建项目后,创建项目对话框关闭,自定义VI运行。自定义VI负责显示或隐藏其面板。

简单状态机,空白VI,操作者框架

<CustomVIPath>

指定在项目创建过程中要运行的自定义VI的路径。如将<CustomVIMode>标签设置为“无”,LabVIEW将忽略<CustomVIPath>标签。

注意:要使“创建项目”对话框调用严格类型VI,必须将严格类型VI的接线端与labview\ProjectTemplates\Source\Core\Actor  Framework\scripting\TwoTasksMetaDataObj目录中的PostCopyScripting.vi的接线端进行匹配

操作者框架

<SortPriority>

在“创建项目”对话框的项目列表中确定项目的顺序。

此标记的值是一个索引号,因此值0会将项目放在列表的顶部。如果多个项目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值,LabVIEW将按字母顺序对其进行排序。

所有项目

<MetaDataClass>

指定类的路径,该类为“创建项目”对话框第二页的用户界面定义自定义行为。

操作者框架

<HidePrefix>

确定是否在“创建项目”对话框的第二页上隐藏“文件前缀”控件。默认值为FALSE。

反馈式蒸发冷却器

<HideIconOverlay>

确定是否在“创建项目”对话框的第二页上隐藏图标覆盖控件。默认值为FALSE。

反馈式蒸发冷却器

  1. XML文件存储在ProjectTemplates\MetaData目录中。

重写过滤器的排序顺序

创建项目对话框第一页的左窗格列出了您在元数据XML文件中指定的所有过滤器。默认情况下,LabVIEW列出您按字母顺序创建的过滤器。

完成以下步骤以覆盖过滤器列表的默认排序顺序:

  1. 创建一个XML文件并添加<CategoryOverrides>标签。该标签包含所有类别重写数据。

  2. 为要为其指定自定义排序行为的每个过滤器添加一个<Category>标签。该标签包含每个过滤器的名称和排序优先级。

  3. 对于每个过滤器,创建一个<Name>标签并将其值设置为您在元数据XML文件中使用的过滤器的名称。

  4. 对于每个过滤器,创建一个<Priority>标记并根据所需的行为设置值。

  5. 该标签的值是一个索引号,因此值0会将过滤器放在列表的顶部。您为其指定的值小于100的任何父过滤器将显示在默认父过滤器上方,例如模板示例项目。如果为任何子过滤器指定值,则该过滤器将显示在默认子过滤器上方,例如桌面

  6. XML文件存储在ProjectTemplates\CategoryOverrides目录中。

网友A:
labview真的很强大

楼主(2025-01-24):
是的,能用好还是要花时间掌握。功能确实很强大的

欢迎交流,还有一个公众号,每天分享LabVIEW相关知识,欢迎订阅。欢迎推荐给周围有需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