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可重入VI,VI模板和动态VI之间的差异

楼主(2023-07-22):
LabVIEW可重入VI,VI模板和动态VI之间的差异

应该在何时使用可重入VI、模板VI和动态调用VI?这三种类型之间有什么区别?

可重入VI

当想要同时运行同一VI的多个实例时,将使用可重入VI。当VI不可重入时,VI只有一个数据空间。因此,一次只能有一个调用者运行VI,因此调用者可能必须等待轮到它时才能使用VI。这是VI的默认选项,但可以将VI设置为可重入。其中有两种类型的重入:共享预分配。

共享的可重入VI

如果选择了共享克隆可重入执行选项,则VI会具有一个数据空间池(与克隆池相同)。最初在调用VI开始时只创建两个克隆。调用者将使用其中一个数据空间,但它并不知道使用的时哪个数据空间,并且它可能是后续调用中的不同实例。当池中没有足够的数据空间(克隆)用于一定数量调用者同时调用时,将创建新的数据空间(克隆)并将其添加到池中。这里实例之间共享克隆中的共享一词意味着数据空间可以由多个调用者随时间使用。如果有20个针对SubVI的调用,但是这些调用发生的时间最多中只有两个调用同时进行,则池中只有两个数据空间,它们将在20个调用中共享。由于根据当前需要仅创建必要数量的克隆,因此优化了存储器使用。为了实现最快的执行速率和最佳的内存优化,建议使用此选项。

预先分配的可重入VI

如果选择了预分配克隆可重入执行选项,则每个调用者都有自己的私有数据空间(和克隆)。如果有20次调用VI,则在调用VI开始时将创建20个克隆并将其添加到池中。如果调用模式与上述调用模式类似,则可能只有两个同时忙碌。如果要对SubVI的给定实例的每次调用都使用相同的克隆(例如,如果SubVI需要将数据从这次调用保持到下次调用)的话,则使用这种类型的重入VI。共享克隆在这种情况下不起作用,因为您永远不会知道SubVI的哪个实例上次使用了您将要使用的克隆,并且存储的信息将在SubVI之间无法预测地串扰 “预分配意味着对于每次调用,都会创建该次调用的数据空间和克隆。预分配发生在VI运行之前。如果要打开同一VI的多个前面板,可重入的SubVI选项将不起作用。

如果要多次打开的VI是顶层VI,则可以将磁盘上的顶层VI复制到具有唯一名称的临时目录并打开新文件实例,没有必要复制任何SubVI。只需复制顶层VI,然后,您可以使用VI Server打开并运行副本。

模板VI

可以将多实例面板制作成模板VI,然后每次从模板打开文件。 VI模板是具有 .vit 扩展名的VI。可以在 文件»新建»从模板开始 下从模板创建新VI。这将创建一个具有自己内存空间的VI的新实例。它们在创建时具有不同的存储位置,且仅用作制作另一个VI的起点。然后,您需要配置新创建的VI是否可重入。

动态VI

可以使用VI Server打开VIVI模板。 VI Server 用于动态加载和运行VI。使用SubVI时,加载顶层VI时会加载SubVI的代码和数据空间。当动态加载VI时,在VI服务器调用SubVI之前,不会加载其代码,而不是将其用作SubVI并在调用主程序时加载代码。这样可以在启动时节省内存。

相关信息

完成以下步骤将VI更改为可重入:

  1. 导航到文件»VI属性

  1. 导航到类别»执行

  1. 确保Reentrancy选项设置为SharedPrealloc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