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机器人选型

楼主(2023-07-22):
小白请教各位前辈,你们使用ABB机器人是如何选型的,有什么好的选型手册或者选型软件,请各位前辈推荐一下,万分感激!!

楼主:
公司接了项目,要用ABB的SCARA机器人,ABB网站逛了半天找不到选型的办法,好像有一个选型链接,但也是打不开的,请教斑竹和各位前辈,你们都怎么过选型这关的?

网友A:
找ABB厂商或者代理,别相信所谓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ABB厂商或者代理,别相信所谓大神



代理商已经给出了选型,处于各种保护,型号不全,介绍也不详细,最主要是不能全面了解为什么这样选,最终项目还是要我来做,我必须得全面掌握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找ABB厂商或者代理,别相信所谓大神】进行回复:        ---------------------------------...



那是你公司的问题,没跟厂商搞好关系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机器人用在哪些场景下,打磨车间 ,抛光车间,焊接车间,CNC车间,等等。   机器人本身是一个成品,跟PLC是一样的,它的外围供电电路,供水供气,这些要购买者自行匹配。  ABB有说明书的,也有选型手册。

网友C(2023-09-01):
abb技术很好说话的啊,何况最终是他们创收的。

网上直接搜就找到了

网友D(2024-01-11):
https://new.abb.com/products/robotics/zh

这个是ABB机器人的官网,有非常详细的按功能、使用环境选型

网友E(2024-04-12):
可以说下你的需求,帮你推荐

网友F(2025-05-15):
找供应商要,再有选型的事。基本是电机拖动或机械方的事。电气端或说,自动化工程师一般不参与。因为好些参数都是先机械后电气。再程序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