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在停止状态下运行

楼主(2023-07-23):
设备的PLC在停止状态下运行,会瞬时停止后几秒后自动恢复,这种情况时卡有问题还是PLC自身问题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PLC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PLC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瞬时的很难测量供电哦

网友B:
没有什么危险也无所谓了。plc时间长了硬件性能下降,电源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