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连续编码器测位置距离

楼主(2023-07-23):
请教各位大师,我利用行程开关控制来作为启动高速计数器的启动条件,工件以碰到行程开关就启动C246计数脉冲算出距离,到达第一段距离后气缸1动作,到达第二段距离后气缸2动作,但是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当第一次工件还没走到设定第一段距离时,后面的工件要连续进入又碰到行程开关要,那后面的工件怎么计算距离了

网友A(2023-09-06):
编码器一直计数,地址偏移E0计数器清零

第1个工件碰到开关把编码器的当前值给1组寄存器比如D100,地址偏移E0计数器加2,编码器的当前值和这组寄存器的数相减就知道第1个工件走的距离;

第2个工件碰到开关把编码器的当前值给寄存器D100E0,地址偏移E0计数器加2,编码器的当前值和这组寄存器的数相减就知道第2个工件走的距离;

等空闲的时候把编码器当前值清零,E0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