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末端执行器速度控制

楼主(2023-07-24):
请教各位大佬,想要控制发那科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的速度,要用什么办法可以控制其末端执行器速度保持恒定,比如在一条直线路径上可以以恒定速度进行加工工件,如果可以做到任意给定的速度都能运动更好?另外一个问题是,使用等离子枪切割坡口时,在切割直角拐角的机器人姿态和速度要如何控制比较好?

网友A(2024-01-31):
用overspeed 指令添加到想控制的程序前,可以实现程序自动速度的改变

网友A:
刚才指令给错了,应该用这个指令:OVERRIDE=100%(你想执行的程序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