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如何使用excel表格完成模型参数化驱动

楼主(2023-07-2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在SOLIDWORKS中如何使用excel表格完成模型参数的驱动,当然大家可能会想到是不是用SOLIDWORKS插入Excel设计表,确实用到了excel设计表的功能,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excel设计表在零件里面可以把建模的尺寸带入到表格中,而在装配体中,excel设计表是捕获不到零件的建模尺寸的。

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SOLIDWORKS方程式与excel设计表相结合使用的方法,让excel设计表读取到SOLIDWORKS方程式的全局变量,方程式驱动SOLIDWORKS模型参数。下面我们用一个简易的导轨装配体演示一下操作步骤:

1.打开装配体,右击方程式,点击管理方程式,在方程式中输入全局变量名称并赋予数值。

2.将全局变量的数值与SOLIDWORKS尺寸完成链接,并且在特征中,我们可以使用IF语句完成零部件的压缩和解压缩。

3.SOLIDWORKS中选择插入——表格——excel设计表,为了保证符合SOLIDWORKS 逻辑,我们可能让软件自动生成,当表格出现之后可以看到里面有相关的信息,我们点击SOLIDWORKS 绘图空白的区域。软件会提示“无法找到系列季件设计表内有效的零件”,点击确定即可。

4、然后我们右击excel,选择保存表格,然后就可以在表格中输入方程式的全局变量了。规则是”$数值@全局变量名称@方程式“,这样才能准确链接到SOLIDWORKS方程式。

5.导轨装配里面有阵列的沉头孔,我们可以把孔的大小做成系列的,通过选择系列,让其沉头的孔德数值自动变化。所以我们新建几页表格,名称参数界面和系列参数,并且把沉头孔数据输入到系列参数界面(左图),同时把在参数界面将信息填写完成(右图)。

6.用函数关系式将数据链接起来

使用表格数据验证功能完成下拉框选择,点击数据——数据验证,在验证条件中,选择序列,在来源中框选M5-M12,然后确定,就可以看到单元格能够选择系列型号。具体操作可以查看下面动图。

使用函数VLOOKUP让其他数据自动更新,VLOOKUP需要4个条件,规则如下VLOOKUP(要根据谁查找,要查找的范围,查找范围里的第几列,精准度)。依次完成3个值,当然要确定第三个条件选择的数值是对的。

7.将界面参数的数值链接到sheet1中,保存表格,注意保存的时候在sheet1页保存。

8.回到SOLIDWORKS软件中,右击excel——编辑特征,选择设置好的表格。

9.如果我们更新了表格的数据,那么模型也会相对应的更新变化。

10.最后为了让我们在表格中能够实时的看到SOLIDWORKS模型,我们还可以在通过表格的开发工具添加SOLIDWORKS 预览图。

操作如下:开发工具——插入——其他控件——edrawings 20xx——右击选择属性,在filename中将模型路径输入进去,并且退出设计模式,就可以看到模型预览图了。

我们还可以旋转查看模型,当模型发生改变,表格的预览图也会相应更新。

以上就是表格驱动模型的全部内容了!

网友A:
参数化设计方法就是将模型中的定量信息变量化,使之成为任意调整的参数。对于变量化参数赋予不同数值,就可得到不同大小和形状的零件模型。

网友B:
感谢分享,讲解很全面

网友:
表格参数运用方便,数据修改快捷

网友C:
参数化设计方法让工程师省去重复建模的部分,提升设计效率

网友D:
企业使用参数化软件提高工程师工作效率!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SOLIDWORKS与表格的结合使用,确实比单独使用方程式要好用很多

网友F:
  • 真不错,很实用,谢谢分享,还会继续关注的!

网友G:
将表格参数化与模型结合进行驱动,节约了大量修改设计的时间

网友H:
SOLIDWORKS原来不仅用起来简单方便,还有这么多提升效率的小技巧。

网友I:
excel设计表在零件里面可以把建模的尺寸带入到表格中,而在装配体中,excel设计表是捕获不到零件的建模尺寸的。

网友J:
确实很方便了,赶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