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怎么连接电脑读取多台仪表数据

楼主(2023-07-24):
本示例以 FX5Uimage3.jpeg-32MR/ES 为例读取 ModbusTCP 网口仪表数据,本示例采用 ModbusTCP 协议实现,对 ModbusTCP 从站协议的仪表,FX5U 可直接通过 YC8000-FX5U-S 进行仪表数据采集,无需 PLC 编程,对于其他支持 ModbusTCP 从站协议的 PLC例如施耐德 PLC,均可实现数据交换,步骤类似不再重复介绍。image1.png

FX5U 自带以太网口与YC8000-FX5U-S LAN1 连接,温湿度仪表的 RJ45 连接 LAN1 LAN2 接口,YC8000-FX5U-S 通过 配置软件 工具配置数据命令,实现高效实时的仪表数据采集和操作;最大可新建 8 个客户机,即同时可采集 8 台网口仪表设备或 ModbusTCP 网关设备。

该功能基于 YC8000-FX5U-S ModbusTCP 客户机功能实现,通过 配置软件进行主站命令配置,无须 PLC 编程,提高应用开发速度和便捷性。

仪表的数据采集也可采用YC8000-FX5U-S WiFi 接口实现,如果仪表带WiFi 接口,亦可通过无线方式进行数据采集和操作,具体在建立客户机时,本地接口可选择 WiFi 接口。

一、硬件连接

1YC8000-FX5U-S 可连接多个RJ45 仪表设备,一个模块最多可支持 8 RJ45 网口仪表设备;

二、配置 Net 模块数据交换命令

1、打开 配置软件,搜索到 YC8000-FX5U-S 后,选择【修改设备参数】;

2、配置YC8000-FX5U-S

1】 填写三菱 FX5U IP 地址,与 PLC 的连接方式选择TCP

2】 模块LAN1 IP 地址,必须与 FX5U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

3、新建客户机

1】 点击数据交换,右键创建新的客户机 0

2ModbusTCP 协议,用于连接远端的 ModbusTCP 从站设备,此例中为温湿度仪表的网口, 查询仪表的手册可知,温度对应的寄存器为 400001~400002

3】 本地接口选择,当仪表的网口接在 LAN1 上,则选择 LAN1;当仪表的网口连接在模块LAN2 口上,此处则选择 LAN2;若是通过WiFi 连接的,此处应当选择WiFi 对应接口;

4】 远程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温湿度仪表的 IP 地址,这里设置为 192.168.1.178;远程服务器的通讯端口号,默认为 502;连接超时时间默认为 5S

5】 点击确认,创建客户机。

4、在客户机中配置数据交换命令

1   点击令(将仪表400001~400002 取到 FX5U D200~D201

5、客户机监视

点击客户机监视按钮,【错误信息】为无错误,且【正确】有数据跳动,说明通信成功。

三、数据验证

1、打开 GXWork3 变量监视表,对FX5U D200~D201 进行数据监视,可见当前稳定值为 25.3;

2、上述监视说明已经将仪表的温度值读取到 FX5U D200~D201 中,实现了 PLC 采集仪表数据;当有很多串口 Modbus 仪表设备时,可将多个串口设备串联起来,

YC8000-FX5U-S 最大可新建 8 TCP 客户机,即最大可实现 8 ModbusTCP 设备并行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