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款 ET200SP CN 系列火热上市

楼主(2023-07-25):
      ET200SP CN 系列支持标准 Profinet IO Device 设备通讯。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双网口系列) ,支持 RT 实时通讯模式。

      ET200SP CN 系 列 主 要 功 能 是 将  Smart200 IO模块连接 到 S7- 1500/300/ 1200/200SMART 上 , 作 为 Profinet IO 来使用。

       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支持与S7-1500/1200/300/200SMART之间使用S7通讯(PUT/GET),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 IO功能同时使用。

ET200SP CN网络拓扑结构(双网口)

楼主:
ET200SP CN在TIA Portal 配置说明

配置 Profinet 主站

(1) 双击工程视图界面的“设备与网络”,进入“网络视图”界面,如下图:

(2) “硬件目录”中选择“控制器”->SIMATIC S7- 1200->CPU->CPU 1214C AC/ DC/ Rly->6ES7 214- 1BG40-0XB0

(3) 双击 S7- 1200  的网口图标,进入下图界面配置 PLC  参数,在“以太网地址”界面, 单击“添加新子网”,选择“PN/ IE_1(也可以不添加,到后面添加完 ET200SP 模块后直 拖线连接 ET200SP  PLC 的网口)

(4) 单击“网络视图”,可以看到 PLC 1 已经添加 PN/IE_1 子网络,如下图所示:

配置 PROFINET 设备

(1) 在网络视图界面的“硬件目录”中,单击“分布式 IO->ET200SP->“接口模块” ->   PROFINET->IM 155-6 PN ST->6ES7 155-6AU00-0BN0”,最后双击或者拖动“6ES7    155-6AU00-0BN0”图标将 IM 155-6 PN ST 添加到工程中,如下图所示:

(2) 拖动连接分配网络到 PLC_1

(3) 分配设备名称,选中绿色网线,右键单击弹出对话框,点击“分配设备名称”。

(4) 接下来选择 PROFINET 设备名称,点击“更新列表”,查找 Profinet 设备,可以通过“闪  LED”功能查找当前设备,最后点击“分配名称”。

(5) PROFINET 设备参数配置,可以自定义修改设备名称,IP 地址 (IP 地址需要改为和 PROFINET 主站设备同一网段) ,以及子网配置如下

配置 PROFINET IO 模块参数

(1)  “网络视图”中双击 IM 155-6 PN ST 图标,进入 IM 155-6 PN ST  “设备视图”界面, 组态口模块 IO ,双击(或直接拖动)右侧选中的模块即可添加,在设备概览中体现。

说明:这里添加的 IO 模块为 ET200SP  IO 模块类型,只要 IO 类型或者输入/输出通道 能和实际 200SMART IO 模块对应即可,例如:在接口模块组态插件里配置的第一个槽位  EM QT16(16DQ Transistor) ,对应 ET200 SP IO 可以为 DQ 16x24VDC/0.5A STEM DE08(8DI) 对应 DI 8x24VDC ST  8x24VDC BA  8x24VDC HS  8x24VDC HF

如果 200Smart IO 模块使用的是既有输入又有输出类型的,如:EM DR16(8DI/8DQ Relay) ,这种 IO 模块只能使用输入或者输出一部分来对应 DI 或者 DQ,所以建议用户使用 输入或者只有输出类型的 200Smart IO 模块。

(2) 将上文接口模块组态插件里的模块都按照上述方式组态好,如下图:

(3) 200Smart IO 模块实际对应的映射地址如下图所示:

(4) 将硬件组态下载到 PLC 中,转至在线

(5) 编写程序 (EM QT16 其中一组输出循环流水灯演示) ,在线监控

楼主:
 接口模块在 MicroWIN SMART 配置说明

1 添加 GSMDL  文件

(2) 点击“浏览”导入 ET200SP GSD 文件,点击下载GSD 文件用户也可自行在西门子 下载

(3) 如需更改选择要替换的文件删除之后再进行添加,添加后查找连接的 PROFINET  设备

2 查找 PROFINET  设备

点击 菜单栏里“查找 PROFINET 设备”,站名称在添加设备时需要使用,可以通过“  LED”功能查找当前设备,用户可自行编辑修改站名

3PROFINET 网络配置

(1) 选择 PLC  角色为控制器,并且修改对应的 IP  地址 以及站名,与通信时搜索到的 PLC 备保持一致

(2) 点击“通信”,查找 CPU

(3) 添加或拖拽 ET200SP 文件下接口模块 IM 155-6PN ST V3.3IP  设置选择用户设置( PLC 及主机处于同一网段下即可)

(4) 添加后选择下一步,添加或者拖拽 ET200SP CN 接口模块后面实际连接的 Smart IO 模块

说明:这里添加的 IO 模块为 ET200SP  IO 模块类型,只要 IO 类型或者输入/输出通道 能和实际 200SMART IO 模块对应即可,例如:在接口模块组态插件里配置的第一个槽位  EM  QT16(16DQ Transistor) ET200  SP  IO   DQ  16x24VDC/0.5A  ST   V0.0/V1.0/V1.1 版本,不要选择带有QI”类型的;EM AE04(4AI)对应 AI 4x I 2-,4-wire ST   V1.0/V1.1/V2.0 版本,不要选择带有QI”类型的。

如果 200Smart IO 模块使用的是既有输入又有输出类型的,如:EM DR16(8DI/8DQ Relay) ,这种 IO 模块只能使用输入或者输出一部分来对应 DI 或者 DQ,所以建议用户使用 输入或者只有输出类型的 200Smart IO 模块。

选择BA”或者“ST”基础/标准类型,类型里面不要选择特殊功能的,比如QI”、 4tags” 、“MSI”,否则会出错

4 具体 IO 模块的数据映射地

(1) 实际 200SMART IO 模块使用的映射地址可通过 PNI 起始地址/PNQ 起始地址查看,如第 一个模块 EM QT16 PNQ 起始址为 128 ,使用时起始地址就是 QW128

(2) 将所有配置好的硬件组态下载到 PLC 中,查看状态可通过菜单栏PLC->PLC”,  PLC 信息进行在线诊断,所有状态正常即可

以单独查看接口模块下所连接 IO 模块状态是否正常

(3) 编写程序 (EM QT16 其中一组输出循环流水灯演示) ,在线监控

楼主:
 使用ModbusTCP或S7-300TCP/IP通讯说明

组态插件实际组态IO模块硬件如下:

其中EM QT168个的每个通道实际通过接线分别给EM DE16的前8个的每个通道

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 IO功能同时使用

连接Modbus Poll测试

1组态槽位1EM QT16寄存器地址为0x0064,所以设置参数如下

2点击Connection”,参数如下,IP填写该模块IP地址

3监控或写入EM QT16地址数据,发现与实际模块输出点状态一致

4)同样,槽位3EM AQ04,槽位4EM AE04,其中硬件接线为EM AQ040-3通道分别接到EM AE040-3通道,监控EM AQ04地址数据都改为“27648”,再监控EM AE04的地址数据

楼主:
使用PUT/GET通讯

采用1CPU1511-1PN(客户端),1ET200SP CN接口模块(服务器)为例,介绍它 们之间的S7通信。 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 IO功能同时使用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S7-1500 将通信数据区 DB2 中的2个字节发送到ET200SP CN所接IO模块QB 数据区 S7-1500 读取 ET200SP CN所接IO模块IB数据区存储到S7-1500 的数据区DB3中的2个字 S7-1500侧硬件组态和网络组态 1. 使用TIA Portal 软件新建一个项目,添加一个S7-1500站点并为其分配网络和IP地址

2.在OB1中调用PUT/GET指令块

1)通过右边指令树的“通信”-“S7通信”,直接将PUT/GET指令块拖入OB1中。

(2)通过点击“PUT/GET”指令块右上角的蓝色图标开始组态连接

3.在指令块下方的“属性”对话框设置“连接参数”(以PUT指令为例)

1)选择"未指定",TIA软件会自动创建一个连接(例中:“S7_连接_1”),自动分配连接ID,并自动将该ID号关联至“PUT”功能块的ID管脚;(例中:W#16#100)

2)务必确认该连接1500侧“主动建立连接”勾选;

3)手动设置伙伴IP地址(例中:192.168.1.10,为ET200SP CN的实际IP

4.设置TSAP地址

指令块组态完毕,打开“网络视图”-“连接”选项卡,可以看到TIA自动创建的连接,打开连其接属性后,需要为新创建的连接伙伴设置TSAP

注意:ET200SP CN侧的TSAP 只能设置为03.00 或者03.01 。

楼主:
使用简单方便  价格合理

楼主(2023-09-13):
ET200SP CN还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西门子或德嘉系列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支持与S7-1500/1200/300/200SMART之间使用S7通讯(PUT/GET),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 IO功能同时使用。

使用ET200SP CN实际连接8个Smart200扩展模块,如下:

其技术参数如下:

楼主:
ET200SP CN还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西门子或德嘉系列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支持与S7-1500/1200/300/200SMART之间使用S7通讯(PUT/GET),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 IO功能同时使用。

使用ET200SP CN实际连接8个Smart200扩展模块,如下:de57e4ce2eb51fcafdee08db28ad2771_2eb3d74eff9806f3c53c30a71aee530b004540c2.jpgb79f9fc657855f158084a96cdd940256_bf5de428b731415e86fba65c258d2bd100470239.jpg

网友A(2023-11-21):
中间可以加普通交换机吗?就比如说我200smart 可能多接一组还不够用,想在多接一组IO模块的话,可以通过交换机再多接一组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可以加普通交换机吗?就比如说我200smart 可能多接一组还不够用,想在多接一组IO模块的话,可以通过交换机再多接一组出来吗?...


可以的     那个我们的ET200sp可以直接拓展您的io模块数量  我们一台ET200SP最多可以拓展12个io模块 我们有双网口的  不需要您另配交换机   方案使用起来更简洁也节约成本

楼主:
你们要的应用案例项目实拍图来啦~

客户使用的是大连德嘉ET200SP CN系列产品1500型号(1500型号向下兼容,同时适配S-1200、S7-200smartCPU),PLC使用S7-1500带4个ET200SP CN 1500接口模块,现场电控柜实物实拍如下,目前调试成功已经应用在项目现场!

网友B:
200smart的IO模块贵过ET200SP 的IO模块吧,一般现场不会这么选型

楼主:
那您这边一般都会怎么做方案呢   向您学习一下

楼主:
Profinet是一种基于以太网的实时通信协议,是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通信标准之一,也是工业物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Profinet具有高速、高效、稳定的特点,能够支持分布式输入输出(IO)系统的实时控制和数据交换,进而实现智能化制造和数字化工厂的目标。
选用德嘉分布式IO接口模块,ET200SP CN系列,可以大大节省项目成本,提供可靠的数据方案。

楼主(2023-12-29):
客户的肯定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一定会研发更优质的产品,公司主打的就是热情的售前,提供优质的产品,及时的售后处理,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再次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产品,ET200SP使用的是西门子smart200 的I/O模块,也可使用我家的I/O模块,外观上大气,无论是可靠性、抗电磁干扰、输入输出精度和速度,都是顶级高配,而且使用的驱动还是西门子博图软件自带的ET200SP,你不用再添加新的GSD文件,省时省力,几乎不用学习就可以使用,这款分布式I/O可以连接西门子S7-1500PLC 、S7-1200PLC、S7-300smart PLCS7-200smart PLC、也可直接连接上位机进行监控,比如:WinCC、组态王、力控等(可以使用S7-300TCP协议、也可使用modbusTCP 协议),这款产品配置双网口,还兼具交换机的功能,一机多用,可谓是十分强大。

楼主:
近期有客户咨询 :  我的接口模块怎么不好用啊, 我模块也组态好了,什么都设置好了,为什么下载会报错呢 ,数据也监控不了,和说明书设置的一样啊,这样您就需要注意是否组态了服务器模块,一定一定要组态好服务器模块重新下载。

楼主:
客户现场实拍图片,smart200plc本身io已挂满,后接了ET200SP接口模块。

楼主:
1200测试实拍实拍,通讯稳定可靠,做大型项目的不二之选。

楼主:
       近期有客户200smartplc,用了我们ET200SP 200B系列,在plc本体满载的情况下又增加了四个模块,完成了这个中小型项目,极大的节省了成本,调试也方便。
       如果想要扩展更多的模块还有更多型号的ET200SP CN接口模块,型号:ET200SP CN 200B可支持6个扩展模块,ET200SICN 200A可支持12个扩展模块。那么现场点数比较多,如果超过12个扩展模块,就依次往上加ET200SP CN接口模块。

楼主:
ET200SP CN的性能,它每1毫秒要通过100M的以太网线与西门子S7-1500、S7-1200、S7-300进行输入/输出的数据交换,因此数据的实时性是非常的高;这也就是为什么西门子近年来主推profinetIO产品的原因,因为它的输入/输出速度已经与它本身自带的IO总线速度相当;而且随着千兆以太网的到来,profinet-IO 速度还会更快,它亦是大势所趋;其意义就是你可以选用各种不同规格的PLC头,但它的身子(输入/输出模块)全是用smart200 的IO模块;
客户搭配了我们的ET200SP CN接口模块,使得配电柜整体浑然天成,直接提升配电柜的品质,客户用的放心满意。

楼主(2024-02-02):
多个ET200SP CN连接S7-1200作为Profinet通讯组态案例:

注:S7-1200PLC连接西门子SMART LINE V3/V4触摸屏,中间需要通过多功能交换机A型才能实现通讯连接。

网友C:
价格能差多少呢?

楼主:
200SMART连了10个西门子原装的IO模块有图有真相

楼主:
200SMART连了10个西门子原装的IO模块有图有真相。
年前持续发货中,欢迎选购。

楼主(2024-03-19):
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支持标准Profinet IO Device设备通讯,体积设计非常小巧,配合Smart200 IO模块来使用,设计风格与Smart200 IO模块类似。

1、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双网口系列),支持 RT实时通讯模式。

2、可将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S7-1500/300/1200/200SMART上,作为Profinet IO来使用。

3、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

网友D:
202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楼主:
视频实拍S7-1200通过ET200SP CN实现PNIO通讯

楼主:
KeyWord:ET200SP    PN接口模块    分布式IO

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支持标准Profinet IO Device设备通讯。

1、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双网口系列),支持 RT实时通讯模式。

2、将西门子或德嘉系列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S7-1500/300/1200/200SMART上,作为Profinet IO来使用。

客户使用德嘉IM155 PN接口模块,可以完全替代西门子ET200SP,作为Profinet远程分布式IO来用,型号为ET200SP CN 1200,后面接7个Smart扩展模块,目前调试已完成!准备投产使用!(最多支持12个模块)

楼主:
德嘉品牌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现已被大量客户所使用,支持标准Profinet IO Device设备通讯,配置简单方便,体积设计非常小巧,配备西门子各类plc都是整洁大气,还能节省您的利润空间,是做项目的不二之选。

1、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双网口系列),支持 RT实时通讯模式。

2、可将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S7-1500/300/1200/200SMART上,作为Profinet IO来使用。

3、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