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异性孔向导自定义配置

楼主(2023-07-25):
SOLIDWORKS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开始在各行各业进行运转,每个行业当中都有许多的装配内容,这些部分会涉及到打孔问题,而SOLIDWORKS 的插件toolbox提供的孔向导能够满足部分客户的需求,但还有部分客户对于螺纹的尺寸超过了toolbox的范围而感到苦恼,遇到这样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呢?此时就可以采用自定义的方式来实现。具体操作如何实现呢?

1、    1.pngSOLIDWORKS的右侧找到设计库并激活toolbox,最后点击配置toolbox,就会跳转到自定义toolbox的界面。

2、    选择国标,在类型中选择螺纹孔,此时右侧则会跳出螺纹孔数据表格。

3、    选择大小,点击加号,按照公司标准件的数据进行填写。再点击螺纹数据重复上述操作即可。

4、    到这一步仅仅只是完成了数据的填写,还没应用到螺栓的数据当中,因此点击顶部的2(自定义五金)。找到五金中的螺栓和螺柱,选择强度螺栓进行数据的赋予。将前面螺纹填写的数据对应输入到其中即可。

5、最终可以在异形孔向导中得到一个自己编辑定义好尺寸的螺纹孔。

网友A:
可以采用自定义的方式满足部分客户的需求

网友B:
讲解很细致,感谢分享

网友C:
toolbox设置工具让工程师能够对toolbox库进行自定义配置,修改或添加异形孔、五金件、智能扣件等等参数规格

网友D:
SolidWorks强大的设计软件!

网友E:
  • 真不错,很实用,谢谢分享,还会继续关注的!

网友F:
不错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G:
SOLIDWORKS的零件库可以快速响应各行各业设计师的需求。

网友H:
SOLIDWORKS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开始在各行各业进行运转,每个行业当中都有许多的装配内容,这些部分会涉及到打孔问题,而SOLIDWORKS 的插件toolbox提供的孔向导能够满足部分客户的需求,但还有部分客户对于螺纹的尺寸超过了toolbox的范围而感到苦恼,遇到这样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呢?此时就可以采用自定义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I:
看了很高大上的样子,看完又感觉啥也没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