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以太网通讯模块设置和三菱数据交换

楼主(2023-07-25):
本示例以欧姆龙CP1H与三菱FX3U进行无线交换数据,本数据交换采用ModbusTCP协议实现,欧姆龙CP1H采用YC8000-CP/CJ-S工作在无线WiFiStation模式,做ModbusTCP主站。三菱FX3U采用YC8000-FX-S工作在无线WiFiAP模式、做ModbusTCP从站,通过WiFi方式进行无线数据传输。也可以两个模块都工作在Station模式,中间通过功率AP路由器进行网络桥接,提高信号传输距离和稳定性。

YC8000-CP/CJ-S的DB9(X1)连接CP1H的通讯口,YC8000-FX-S的MD8(X1)连接FX3U的编程口,YC8000-CP/CJ-S和YC8000-FX-S通过WiFi无线互联。YC8000-CP/CJ-S通过配置软件工具配置交换命令,实现实时高效的CP1H和FX3U无线数据交换。该功能基于ModbusTCP协议实现,通过配置软件(软件版本V1028及以上)进行主站命令配置,无须PLC编程,提高应用开发速度和便捷性。

一、WiFi配置

1、打开配置软件,搜索到模块,选择【修改设备参数】;

2、对YC8000-CP/CJ-S进行WiFi接口的配置;

二、配置YC8000模块数据交换命令

1、打开配置软件,搜索到YC8000-CP/CJ-S后,选择【修改设备参数】;

2、新建客户机

3, 点击数据交换,右键创建新的客户机0;

ModbusTCP协议,用于连接远端的ModbusTCP从站设备,此例中为YC8000-FX-S的热点接口,IP为192.168.3.1,ModbusTCP服务器端口号502;连接超时时间默认为5S;

4, 在客户机中配置数据交换命令

5, 点击新建命令(把FX3U的D100~D109读取CP1H的D100~D109)

6, 选择[远程→本地],传输10个字;传输超时设置成2S;

7, 本地站点(CP1H)设置数据区域选择DM寄存器,起始地址为100,即选择软元件DM100;

8, 远程站点(FX3U)的D100查询YC8000-FX-S的Modbus映射表可知被映射成

9, HoldingRegister的2100地址;

10, 客户机监视

11, 点击客户机监视按钮,【错误信息】为无错误,且【正确】有数据跳动,说明通信成功。

三、验证数据交换

12, 打开三菱GXWork2变量监视表,通过YC8000-FX-S对FX3U的D100~D109进行数据修改

13, 打开欧姆龙CX-Programmer变量监视表,对CP1H的DM100~DM109进行数据监视,

14, 上述监视说明已经将FX3U的D100~D109数据读取到CP1H的DM100~DM109中,实现了数据交换功能;数据交换功能亦可实现CP1H到FX3U、FX3U到CP1H的位、字节和字的数据交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