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特殊继电器览表数据交换

楼主(2023-07-25):
本示例以Q00UCPUFX5U-32MR/ES为例交换数据,本数据交换采用ModbusTCP协议实现,其他支持ModbusTCP从站协议的PLC例如施耐德PLC,均可实现该数据交换,步骤类似不再重复介绍。对于支持ModbusTCP从站协议的仪表,Q00UCPU可直接通过YC8000-Q-S进行仪表数据采集。

远创智控YC8000-Q-SMD6X1连接Q00U的圆形编程口,FX5U自带以太网口与YC8000-Q-S的以太网口连接,YC8000-Q-S通过配置软件工具配置交换命令,实现实时高效的Q00UFX5U数据交换。

该功能基于YC8000-Q-SModbusTCP客户机功能实现,通过配置软件e软件版本V1027及以上

进行主站命令配置,无须PLC编程,提高应用开发速度和便捷性;

数据交换也可采用YC8000-Q-SWiFi接口实现,可实现两个PLC直接的无线数据交换;具体在建立客户机时,本地网卡可选择WiFi接口。

一、配置FX5U

1、打开GXWork3,新建项目,以太网配置(内置以太网口)中,配置“Modbus/TCP连接设备

2、编辑PLC软元件分配,按下表配置所示,D0映射的Modbus地址为40001HoldingRegister

0地址

二、配置远创智控YC8000模块数据交换命令

1、打开配置软件,搜索到YC8000-Q-S后,选择【修改设备参数】;

2、新建客户机

1】点击数据交换,右键创建新的客户机0

2ModbusTCP协议,用于连接远端的ModbusTCP从站设备,此例中为FX5U的网口,该网口通过上一章的配置,已经支持ModbusTCP服务器功能,且PLC的数据和Modbus地址映射关系也已配置;

3】本地网卡选择,选择LAN时,基于以太网口进行数据交换;选择WiFiStation或者WiFiAP

时,采用WiFi无线方式进行数据交换,该方式应当确保设备之间的WiFi连接已经建立;

4】远程服务器的IP地址为FX5UIP地址,这里设置为192.168.1.130;远程服务器的通讯端口号,默认为502;连接超时时间默认为10S

5】点击确认,创建客户机。

3、在客户机中配置数据交换命令

1   点击令(Q00UD0FX5UD0

2   选择[本地]1个字2S

[远程本地]表示将目标PLCFX5U的数据读取到本地PLCQ00UCPU)中;

[本地远程]表示将本地PLCQ00UCPU的数据写入到目标PLCFX5U)中;

3   本地(Q00U)数据区域D器,起始0,即D0

4】远程站点(FX5U)D0由上一章映射表可知被映射成HoldingRegister0地址;故数据区域选择HoldingRegsiter,偏移地址填0,站点地址是ModbusTCP协议中的单元号,这边由于FX5U不是网关,故可忽略;

5   点击检查则检确认即可令;

4、客户机监视

5, 点击客户机监视按钮,【错误信息】为无错误,且【正确】有数据跳动,说明通信成功。

三、验证数据交换

1、打开GXWork3变量监视表,对FX5UD0进行数据修改

2、打开GXWork2变量监视表,对Q00UD0进行数据监视,

3、上述监视说明已经将FX5UD0数据读取到Q00UD0中,实现了数据交换功能;数据交换功能亦可实现Q00UFX5UFX5UQ00U的位、字节和字的数据交换功能;

网友A:
内容非常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