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孔检测金属管道内不导电的气液混合态的液体含量

楼主(2023-07-25):
有个换热器的盘管,外部是碳钢管,内部是不导电的含油的氟利昂气液混合体,压力大概1.8MPa左右。盘管之间的静间距在150mm左右。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仪器测量盘管内部液体的含量。因设备在使用中,只能使用非接触检测方式,盘管上不能钻孔的。

网友A:
接头处加三通

网友B:
基恩士有外部卡套式测量的仪器

网友C:
有两个疑问:1、不能开孔你的压力从哪来的?2、测量内部液体含量是做什么用?(闭式循环系统为什么要测含量,例如空调、冰箱)

网友D:
要是测量有没有的话,建议加装流量计;如果测量液位的话,之前打听过塑料材质容器液位的事,不知道碳钢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疑问:1、不能开孔你的压力从哪来的?2、测量内部液体含量是做什么用?(闭式循环系统为什么要测含量,例如空调、冰箱)...



其实这种换热器是制冷上用的冷凝器,作用是把气体冷凝成液体,如果液体在冷凝器里太多的话,会占用冷凝面积,造成冷凝效果不好。现在有台大型冷凝器排气压力过高,怀疑是冷凝器里存的液体过多,所以想测量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基恩士有外部卡套式测量的仪器

咨询基恩士看看

网友F:
超声波被炒的很热,不知道效果

网友G(2023-12-06):
钴60密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