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转profinet与西门子PLC通讯

楼主(2023-07-26):
用三菱PLC的控制系统需要和西门子的PLC控制系统交互数据,捷米JM-PN-CCLK 是自主研发的一款 PROFINET 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该产品主要功能是将各种 CCLINK 总线和 PROFINET 网络连接起来。

捷米JM-PN-CCLK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连接到 CCLINK 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

三菱PLC系统中的网络配置捷米JM-PN-CCLK

1, 注意几个参数设置的方式:

CCLINK 站地址:通过拨码设置CCLINK 波特率:通过通讯设置 CCLINK 占用站数:通过通讯设置(每个站支持最大 12 字节的通讯数据)

2, 在 GX Works2 软件中新建一个项目,在 CC Link 的设置中,如下图所示。举例,定义输入寄存器的地址是 D1000,输出寄存器的地址是 D2000。

3, 点击站信息设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站类型”选择成远程设备站,“占用站数”根据实际数据量选择。点“设置结束”完成设置。

4, 在 PN主站中,将模块的波特率和占用站数设置与 PLC 设置一致,然后 CCLINK 应该可以成功连接。如下图所示,word_1 中第一个 0x04 表示波特率设置为 4(10Mbps),第二个 0x04 表示占用 4 个站。

5, CCLINK 波特率列表:

设置值 波特率
0x00 156Kbps
0x01 625Kbps
0x02 2.5Mbos
0x03 5Mbps
0x04 10Mbps

6, CCLINK 数据量列表:

设置值 占用站数 输入输出数据量
0x00 输入、输出寄存器区:8 字节输入、输出位地址区:4 字节输入、输出各自合计:12 字节
0x01 输入、输出寄存器区:8 字节输入、输出位地址区:4 字节输入、输出各自合计:12 字节
0x02 输入、输出寄存器区:16 字节输入、输出位地址区:8 字节输入、输出各自合计:24 字节
0x03 输入、输出寄存器区:24 字节输入、输出位地址区:12 字节输入、输出各自合计:36 字节
0x04 输入、输出寄存器区:32 字节输入、输出位地址区:16 字节输入、输出各自合计:48 字节

7, 在 GX Works2 软件中,在线监视缓冲存储器,如下图所示。可以通过软件元列表进行在线修改和监视寄存器的值。

  1. 配置 PROFINET 从站

8, 在博途中新建一个项目,通过“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添加捷米JM-PN-CCLK网关的 GSD 文件。

9, 选择 GSD 文件所在的目录,点击安装:

10, 在“设备和网络”中添加网关

 11, 给网关分配 PLC,构建 Profinet 链接

12, 双击网关的图标,进入设备视图,设置网关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

13, 在线访问----修改实际 PLC 和网关的 IP 地址和名称(IP 地址要和实际的 PLC 地址在同一网段,名称要和网关一致)

14, 配置读写数据

15, 将程序编译下载即可实现 S7-1200 读写捷米JM-PN-CCLK网关的数据。